mega128 外部ram 单片机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问一个关于外部ram的问题,数组定义过大的时候,没有超出外部ram,为什么单片机不工作了?

网友A:
定义静态数组是在栈里内部sram,如果打算用外部ram,应该直接用指针访问,或者使用一个内存管理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静态数组是在栈里内部sram,如果打算用外部ram,应该直接用指针访问,或者使用一个内存管理机制。 ...

可不可以给我点例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给我点例子看看?

声明char指针,地址写你的扩展ram的首地址就行了,然后用数组下标方式访问,如果你的编译器支持内存管理器,将扩展ram首地址指定到内存管理器就行了。
char  *era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