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点了哪里,现在protel99不能同时显示其他层,只显示1层

楼主(2013-04-01):
刚才不小心碰了几个键。
现在PCB上只能显示一个层,点哪层就只显示哪层。
请问要怎么才能设置回来。

网友A:
按下shift+S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shift+S试下。

真的是这样。搞定了,谢谢。

网友:
呵呵,搞定就好

网友:
这个是单层显示模式。还蛮有用的。

网友:
按下键盘上的L键,选择全选

网友:
是shift+s键 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