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输出正负1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3-04-01):
要求输入电压28v,输出正负15v,电流无所谓了。有用过的吗?不能是电源模块,谢谢

楼主:
输出要正/负15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要正/负15v啊

电感改成变压器,中间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要正/负15v啊

两个一起不就正负了!

网友A:
不要求电流的话,可以考虑用MAX232,不过电压可能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求电流的话,可以考虑用MAX232,不过电压可能不太准。

232max原装的不知道。其它的大部分到不了10V

网友:
开关电源,DC-DC的,比如34063

网友:
boost +电容隔离后可以输出正负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