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代码查错

楼主(2013-04-01):
我用keil 编译了以下的程序,编译通过了,但单步运行的时候在local窗口查看变量的时候发现没按照代码去运行,我以为是软件问题,又换了不同的版本去调试还是一样。是我的代码有错误还是思路错了?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高手们帮看看
以下是代码: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 Dat[]={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void A()
{
uchar a,b,k,x,y;
uchar CH[8];          //数组,用来记住P1口的状态
uchar key1[8]={0x10,0x20,0x30,0x40,0x50,0x60,0x70,0x80};                        //p1  口高4位
uchar key2[16]={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p1口低4位
y=Dat[3]&0x0F;                 //根据数组Dat[]里的数的低4位数值来选择key数组里的数值,比如Dat[3]&0x0f=4
k=CH[y];                //          把P1口的状态保持到数组CH[ ]里
a=key1[y];                //     key1[ 4 ]=0x50------>a=0x50
x=Dat[2]&0x0F;          //   根据数组Dat[]里的数的高4位数值来选择key数组里的数值,比如Dat[2]&0x0f=3
b=key2[x];                //    key2[ 3 ]=0x4------>a=0x4
k=a&b;                //         k=0x54
CH[y]=k;                //        k保存到数组CH[ ]里

}

void main()
{
   while(1){
            A();
           }
}

网友:
你写的这个程序是实现什么功能的,看着有点别扭!!!你还是多看看书吧,一些小程序要自己解决,不要动不动有发上来!!!!

网友:
你这个程序哪有P1的事儿啊?

楼主:
由于代码是在一大段代码里精简出来的,如果全部粘贴上来一大版,而且涉及到具体硬件,是用来控制MT8816这个IC的,那个Dat[]数组其实是一个多Byte串口数据,全部把这个东西解释完要写很多,写多了我更表述不清楚,只好把其中无关的内容去掉并改成简单的,这里的代码虽然简单,但思路是一样的。注释表述不清的地方请忽略。本意是用那个P口来发出控制信号,就是说这个矩阵开关芯片的引脚用这个代码来重新定义,本来的1脚我现在当它是3脚。不过这些都可以忽略,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这个代码有什么语法上的错误或者用得不当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