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30的硬件SPI不用而要用软件模拟呢?

楼主(2013-04-01):
小弟目前在研究430控制ISD4004,发现参考资料上的都是软件时序模拟的SPI,为什么不用自带的硬件SPI呢?

网友A:
430的自带的硬件SPI可以用的,我就用过

网友B:
换单片机的时候代码移植麻烦,因为不同单片机的寄存器差别很大,用模拟的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单片机的时候代码移植麻烦,因为不同单片机的寄存器差别很大,用模拟的就方便多了。 ...

这倒说的通呢 呵呵

网友C:
但模拟的方式稳定性不好,还是硬件的稳定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模拟的方式稳定性不好,还是硬件的稳定性好些

嗯,是的,打算自己试试硬件SPI,开始码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单片机的时候代码移植麻烦,因为不同单片机的寄存器差别很大,用模拟的就方便多了。 ...

这个办法好,省的换mcu又要改程序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D:
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使用IO模拟更灵活,不会受IO的局限,第二MSP430的SPI口貌似是和USART复用的,这样很不爽

网友:
个人感觉软的比较稳定

网友:
我最近也是在用SPI弄无线,硬件和软件的都用了,但就是没弄出来,

网友:
谁硬件SPI 弄出来了,

网友:
SPI硬件配置好的话,应该比较方便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的自带的硬件SPI可以用的,我就用过

用过5系列的硬件SPI吗

网友(2014-02-18):
感觉硬件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使用IO模拟更灵活,不会受IO的局限,第二MSP430的SPI口貌似是和USART复用的,这 ...

同意仁兄的观点,149想用串口就用不了spi了

网友:
软件模拟的速度比硬件慢很多,例如显示屏的SPI接口我个人还是选择使用硬件实现。

网友(2015-05-08):
弄的怎么样了硬件的弄通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