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山寨JTAGICE mkII 没法用PDI方式仿真xmega芯片

楼主(2013-04-01):
郁闷中,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xmega用的人不是很多,这个问题应该很少有人会回答。如果你把板子寄给我,我有正版的MKII,可以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ega用的人不是很多,这个问题应该很少有人会回答。如果你把板子寄给我,我有正版的MKII,可以帮你试试。 ...

谢了!问题已经解决,PDI仿真模式RESET/PDI复用,把RESET引脚的电容去掉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13-05-06):
我买过两种编程器,一种是JTAGICE mkII-CN,红色砖头的那种,还有种蓝色的那种,感觉蓝色的好用些,JTAGICE mkII-CN每次烧录代码时需要先点擦除,然后再写目标代码,否则会提示出错,而且烧录完后要复位才能让目标板运行,感觉很麻烦,蓝色的那种就比较方便,虽然丑一点但是好用,直接点击烧录,完毕后自动复位,真希望能出一个像志峰那样的编程器,不用AVRStidio,直接启动一个独立的烧录软件,自动下载的,那种才是好用啊

网友(2022-01-04):
复位引脚不能接电容,我去掉电容就能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