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组网量产时地址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背景:一套设备,里面用到四个nrf24l01组成一个小型网络。
要求:在一间房间中可能有不多于30套这样的设备,要求使用时,设备之间绝对不能互相干扰。
思路: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法是设备之间使用不同的地址
问题:如果量产的话,程序一般都是一个,那么不同的设备用不同的地址就很难实现了。
请教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量产时地址自动分配。

网友A:
我用的stm8 + CC1101   STM8不是有内部ID么  cc1101不是也有内部ID么 还全球唯一呢

网友B:
某些单片机的烧写软件提供了“自动增量”,就是让程序文件指定地址的数据在烧写一次后自动增加指定的值,比如STC-ISP
如果没有这种软件,那就用VB写一个,用来修改程序文件的某些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单片机的烧写软件提供了“自动增量”,就是让程序文件指定地址的数据在烧写一次后自动增加指定的值,比 ...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板子上没有显示屏的话,这样下载完程序以后,也不知道这个节点的地址是什么了,那就需要编写一个配对程序了吧?或者在安装设备时一对对的手工配对。

网友:
自古真相出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8 + CC1101   STM8不是有内部ID么  cc1101不是也有内部ID么 还全球唯一呢    ...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mcu用的stm32,开始也考虑用id作为地址,但是stm32的id是96bit的,而nrf24l01的地址最多只有5byte,选取96bit的id中的一部分作为地址可能会出现重复的问题。因为每套设备的节点只有四个,因此想通过nrf24l01地址的配置实现硬绑定,这样协议就可以比较简单了,不需要动态的配对和搜索。没试用过cc1101,虽然它里面的id是唯一的,那么在配对上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2014-03-1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mcu用的stm32,开始也考虑用id作为地址,但是stm32的id是96bit的,而nrf24l01的地址最 ...

跳频做吧。楼主。

网友C(2014-06-20):
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真相

当时采用的方案是使用一个四位的拨码开关,程序中读取拨码开关作为地址,这样一共可以有16个设备,我们这里够用了。

网友:
3楼正解,自动增量

网友:
就算地址自动分配,产品组装时怎么查找同一个网络的设备,这样不现实。目前主要是自动对码,或是最终产品测试包装时写入地址

网友:
对码分配,easy

楼主:
对码分配是何意?

网友(2014-08-21):
最终产品测试包装时写入地址,这个一个可实现的方法,上面说的对码分配,何解?

网友D(2014-12-26):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目前我也不解,真诚希望明白的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当时采用的方案是使用一个四位的拨码开关,程序中读取拨码开关作为地址,这样一共可以有16个设备,我们这里够用了。
应用层协议中包含一个字段为拨码开关的值即地址,收到的数据帧中地址匹配的才处理,类似于485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目前我也不解,真诚希望明白的回一下

当时采用的方案是使用一个四位的拨码开关,程序中读取拨码开关作为地址,这样一共可以有16个设备,我们这里够用了。
应用层协议中包含一个字段为拨码开关的值即地址,收到的数据帧中地址匹配的才处理,类似于485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采用的方案是使用一个四位的拨码开关,程序中读取拨码开关作为地址,这样一共可以有16个设备,我们这 ...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