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wc飞控PID参数,配置如下,

楼主(2013-04-01):
mwc飞控2.1程序
机架轴距450
朗宇2208 kv1260,9047桨,
好盈30A电调
整机重量787克
机身水平几乎平衡,

急求PID参数,或者和大侠配置差不多的也行,我想要个接近值,然后在慢慢调,已经炸鸡几次了都不敢飞了,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真的没有人帮帮我吗?

网友:
用线栓起来慢慢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有人帮帮我吗?

你电池的电可以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的电可以用多久啊?

我用的狮牌2800  30C的,不知道飞多久,每次飞飞停停的,很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狮牌2800  30C的,不知道飞多久,每次飞飞停停的,很不稳定

你把飞机拴起来先调节俯仰再调节横滚。
调节的时候先给P参数,I和D先给零。P参数从小到大,直到飞机震荡。记下此时的P参数,D=2*sqrt(P),这是D的大概值,你再微调下D参数,直到很好的控制效果。然后在适当给I值,这个值也是慢慢增大,别出现超调就好了。
这是我调节一个二阶系统的经验,你可以试试看。(修改下,2*sqrt(P)不是0.5,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飞机拴起来先调节俯仰再调节横滚。
调节的时候先给P参数,I和D先给零。P参数从小到大,直到飞机震荡 ...

谢谢了,只把俯仰和横滚调好就可以了吗?还有姿态稳定,自平衡需不需要调,默认参数上调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只把俯仰和横滚调好就可以了吗?还有姿态稳定,自平衡需不需要调,默认参数上调高还是低? ...

没玩过四轴,其它的调整你都照着这个规则来。

网友:
建议你在调参数的时候用手直接拿着四轴,这样你可以感受到每个参数的作用效果。然后再细化每组参数,祝你早日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