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用到同步双口RAM时出现如下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01):
如题,警告如下:

Warning (276027):
          Inferred dual-clock RAM node "fifomem:fifomem|mem_rtl_0" from synchronous design logic.  The read-during-write behavior of a dual-clock RAM is undefined and may not match the behavior of the original design.

有遇见过的吗???

网友:
用系统提供的ip做双端口ram
最好不要自己写

网友:
LZ没有配置读写冲突时的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