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石英晶振 丝印上写着KDS1D,请问这个晶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3-04-01):
如题所示。谢谢!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不知道啊 你可以看下晶振上的标记 或者看是什么单片机 然后看PDF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B:
通上电示波器一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不知道啊 你可以看下晶振上的标记 或者看是什么单片机 然后看PDF大概就知道了 ...

这个晶振为什么丝印上没有写明多少呢?比如通常32.768上都会写上32.768.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示波器一测就出来了

说得有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测!!!

上面的兄弟已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