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异步fifo时遇到以下警告,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01):
如题,警告如下:

Warning (13004):
                 Presettable and clearable registers converted to equivalent circuits with latches. Registers power-up to an undefined state, and DEVCLRn places the registers in an undefined state.
        Warning (13310): Register "wptr_full:wptr_full|wfull" is converted into an equivalent circuit using register "wptr_full:wptr_full|wfull~_emulated" and latch "wptr_full:wptr_full|wfull~latch"
        Warning (13310): Register "async_cmp:async_cmp|direction" is converted into an equivalent circuit using register "async_cmp:async_cmp|direction~_emulated" and latch "async_cmp:async_cmp|direction~latch"
        Warning (13310): Register "wptr_full:wptr_full|wfull2" is converted into an equivalent circuit using register "wptr_full:wptr_full|wfull2~_emulated" and latch "wptr_full:wptr_full|wfull~latch"

又遇到过的吗???

楼主:
代码如下::
module wptr_full
(
        wfull, wptr, afull_n,
        winc, wclk, wrst_n
);

        parameter ADDRSIZE = 4;

        output wfull;
        output [ADDRSIZE-1:0] wptr;
        input afull_n;
        input winc, wclk, wrst_n;

        reg [ADDRSIZE-1:0] wptr, wbin;
        reg wfull, wfull2;
        wire [ADDRSIZE-1:0] wgnext, wbnext;

        //---------------------------------------------------------------
        // GRAYSTYLE2 pointer
        //---------------------------------------------------------------
        always @ ( posedge wclk or negedge wrst_n )
        if( !wrst_n )
                begin
                        wbin <= 0;
                        wptr <= 0;
                end
        else
                begin
                        wbin <= wbnext;
                        wptr <= wgnext;
                end

        //---------------------------------------------------------------
        // increment the binary count if not full
        //---------------------------------------------------------------
        assign wbnext = !wfull ? wbin + winc : wbin;
        assign wgnext = ( wbnext >> 1 ) ^ wbnext; // binary-to-gray conversion
        always @ ( posedge wclk or negedge wrst_n or negedge afull_n )
        if( !wrst_n )
                {wfull,wfull2} <= 2'b00;
        else if( !afull_n )
                {wfull,wfull2} <= 2'b11;
        else
                {wfull,wfull2} <= {wfull2,~afull_n};

endmodule

网友A:
给wfull、wfull2等寄存器赋个初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wfull、wfull2等寄存器赋个初值试试

还是不行,谢了!

网友A:
always @ ( posedge wclk or negedge wrst_n or negedge afull_n )
应该是这一句的问题,FPGA中的寄存器只有一个复位端,你这用了两个,
所以编译器就Presettable and clearable registers converted to equivalent circuits with latches,
即用锁存器的方式实现,而不是寄存器。你看一下RTL图应该是生成了锁存。
不过电路的功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组合逻辑先将 wrst_n和afull_n合并成一个信号,再传递到alway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ways @ ( posedge wclk or negedge wrst_n or negedge afull_n )
应该是这一句的问题,FPGA中的寄存器只 ...

电路功能是能实现,但是结果不可预料。我遇到过N次了,所以现在写代码很谨慎,保证生成即需要。

网友:
  always @ ( posedge wclk or negedge wrst_n or negedge afull_n ) 这个写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组合逻辑先将 wrst_n和afull_n合并成一个信号,再传递到always@ ...

很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激!!!!!

不客气,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