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A256代码转换

楼主(2013-04-01):
小弟一直只会汇编,C不是很懂,近期有个项目老板要用atmel的A88SA102S加密,atmel官方提供的SHA256算法是AVR的,我想用在51上(STC的89或者12系列都可以),但是一直不成功,网上关于SHA256的介绍很少,在论坛上也找到了win2kddk 大哥的帖子,但是里面是非标的,似乎不合用,下面贴上atmel给的AVR的源代码,求高手帮忙指点,不胜感激!

SHA256.H文件:
#ifndef SHA2_H
#define SHA2_H

#define SHA224_DIGEST_SIZE ( 224 / 8)
#define SHA256_DIGEST_SIZE ( 256 / 8)

#define SHA256_BLOCK_SIZE  ( 512 / 8)
#define SHA224_BLOCK_SIZE  SHA256_BLOCK_SIZE

#ifndef SHA2_TYPES
#define SHA2_TYPES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typedef struct {
    uint32 tot_len;
    uint32 len;
    uint8 block[2 * SHA256_BLOCK_SIZE];
    uint32 h[8];
} sha256_ctx;

void sha256_init(sha256_ctx * ctx);
void sha256_update(sha256_ctx *ctx, const uint8 *message, uint32 len);
void sha256_final(sha256_ctx *ctx, uint8 *digest);

void sha256_noPad(sha256_ctx *ctx, uint8 *digest);

void sha256(const uint8 *message, uint32 len, uint8 *digest);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SHA2_H */

SHA256.C 文件:
#if 0
#define UNROLL_LOOPS /* Enable loops unrolling */
#endif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ha256.h"

#define SHFR(x, n)    (x >> n)
#define ROTR(x, n)   ((x >> n) | (x << ((sizeof(x) << 3) - n)))
#define ROTL(x, n)   ((x << n) | (x >> ((sizeof(x) << 3) - n)))
#define CH(x, y, z)  ((x & y) ^ (~x & z))
#define MAJ(x, y, z) ((x & y) ^ (x & z) ^ (y & z))

#define SHA256_F1(x) (ROTR(x,  2) ^ ROTR(x, 13) ^ ROTR(x, 22))
#define SHA256_F2(x) (ROTR(x,  6) ^ ROTR(x, 11) ^ ROTR(x, 25))
#define SHA256_F3(x) (ROTR(x,  7) ^ ROTR(x, 18) ^ SHFR(x,  3))
#define SHA256_F4(x) (ROTR(x, 17) ^ ROTR(x, 19) ^ SHFR(x, 10))

#define UNPACK32(x, str)                      \
{                                             \
    *((str) + 3) = (uint8) ((x)      );       \
    *((str) + 2) = (uint8) ((x) >>  8);       \
    *((str) + 1) = (uint8) ((x) >> 16);       \
    *((str) + 0) = (uint8) ((x) >> 24);       \
}

#define PACK32(str, x)                        \
{                                             \
    *(x) =   ((uint32) *((str) + 3)      )    \
           | ((uint32) *((str) + 2) <<  8)    \
           | ((uint32) *((str) + 1) << 16)    \
           | ((uint32) *((str) + 0) << 24);   \
}

/* Macros used for loops unrolling */

#define SHA256_SCR(i)                         \
{                                             \
    w =  SHA256_F4(w[i -  2]) + w[i -  7]  \
          + SHA256_F3(w[i - 15]) + w[i - 16]; \
}

#define SHA256_EXP(a, b, c, d, e, f, g, h, j)               \
{                                                           \
    t1 = wv[h] + SHA256_F2(wv[e]) + CH(wv[e], wv[f], wv[g]) \
         + sha256_k[j] + w[j];                              \
    t2 = SHA256_F1(wv[a]) + MAJ(wv[a], wv, wv[c]);       \
    wv[d] += t1;                                            \
    wv[h] = t1 + t2;                                        \
}

uint32 sha256_h0[8] =
            {0x6a09e667, 0xbb67ae85, 0x3c6ef372, 0xa54ff53a,
             0x510e527f, 0x9b05688c, 0x1f83d9ab, 0x5be0cd19};

uint32 sha256_k[64] =
            {0x428a2f98, 0x71374491, 0xb5c0fbcf, 0xe9b5dba5,
             0x3956c25b, 0x59f111f1, 0x923f82a4, 0xab1c5ed5,
             0xd807aa98, 0x12835b01, 0x243185be, 0x550c7dc3,
             0x72be5d74, 0x80deb1fe, 0x9bdc06a7, 0xc19bf174,
             0xe49b69c1, 0xefbe4786, 0x0fc19dc6, 0x240ca1cc,
             0x2de92c6f, 0x4a7484aa, 0x5cb0a9dc, 0x76f988da,
             0x983e5152, 0xa831c66d, 0xb00327c8, 0xbf597fc7,
             0xc6e00bf3, 0xd5a79147, 0x06ca6351, 0x14292967,
             0x27b70a85, 0x2e1b2138, 0x4d2c6dfc, 0x53380d13,
             0x650a7354, 0x766a0abb, 0x81c2c92e, 0x92722c85,
             0xa2bfe8a1, 0xa81a664b, 0xc24b8b70, 0xc76c51a3,
             0xd192e819, 0xd6990624, 0xf40e3585, 0x106aa070,
             0x19a4c116, 0x1e376c08, 0x2748774c, 0x34b0bcb5,
             0x391c0cb3, 0x4ed8aa4a, 0x5b9cca4f, 0x682e6ff3,
             0x748f82ee, 0x78a5636f, 0x84c87814, 0x8cc70208,
             0x90befffa, 0xa4506ceb, 0xbef9a3f7, 0xc67178f2};

/* SHA-256 functions */

void sha256_transf(sha256_ctx *ctx, const uint8 *message,
                   uint32 block_nb)
{
    uint32 w[64];
    uint32 wv[8];

    uint32 t1, t2;
    const uint8 *sub_block;
    int i;

#ifndef UNROLL_LOOPS
    int j;
#endif

    for (i = 0; i < (int) block_nb; i++) {
        sub_block = message + (i << 6);

#ifndef UNROLL_LOOPS
        for (j = 0; j < 16; j++) {
            PACK32(&sub_block[j << 2], &w[j]);
        }

        for (j = 16; j < 64; j++) {
            SHA256_SCR(j);
        }

        for (j = 0; j < 8; j++) {
            wv[j] = ctx->h[j];
        }

        for (j = 0; j < 64; j++) {
            t1 = wv[7] + SHA256_F2(wv[4]) + CH(wv[4], wv[5], wv[6])
                + sha256_k[j] + w[j];
            t2 = SHA256_F1(wv[0]) + MAJ(wv[0], wv[1], wv[2]);
            wv[7] = wv[6];
            wv[6] = wv[5];
            wv[5] = wv[4];
            wv[4] = wv[3] + t1;
            wv[3] = wv[2];
            wv[2] = wv[1];
            wv[1] = wv[0];
            wv[0] = t1 + t2;
        }

        for (j = 0; j < 8; j++) {
            ctx->h[j] += wv[j];
        }
#else
        PACK32(&sub_block[ 0], &w[ 0]); PACK32(&sub_block[ 4], &w[ 1]);
        PACK32(&sub_block[ 8], &w[ 2]); PACK32(&sub_block[12], &w[ 3]);
        PACK32(&sub_block[16], &w[ 4]); PACK32(&sub_block[20], &w[ 5]);
        PACK32(&sub_block[24], &w[ 6]); PACK32(&sub_block[28], &w[ 7]);
        PACK32(&sub_block[32], &w[ 8]); PACK32(&sub_block[36], &w[ 9]);
        PACK32(&sub_block[40], &w[10]); PACK32(&sub_block[44], &w[11]);
        PACK32(&sub_block[48], &w[12]); PACK32(&sub_block[52], &w[13]);
        PACK32(&sub_block[56], &w[14]); PACK32(&sub_block[60], &w[15]);

        SHA256_SCR(16); SHA256_SCR(17); SHA256_SCR(18); SHA256_SCR(19);
        SHA256_SCR(20); SHA256_SCR(21); SHA256_SCR(22); SHA256_SCR(23);
        SHA256_SCR(24); SHA256_SCR(25); SHA256_SCR(26); SHA256_SCR(27);
        SHA256_SCR(28); SHA256_SCR(29); SHA256_SCR(30); SHA256_SCR(31);
        SHA256_SCR(32); SHA256_SCR(33); SHA256_SCR(34); SHA256_SCR(35);
        SHA256_SCR(36); SHA256_SCR(37); SHA256_SCR(38); SHA256_SCR(39);
        SHA256_SCR(40); SHA256_SCR(41); SHA256_SCR(42); SHA256_SCR(43);
        SHA256_SCR(44); SHA256_SCR(45); SHA256_SCR(46); SHA256_SCR(47);
        SHA256_SCR(48); SHA256_SCR(49); SHA256_SCR(50); SHA256_SCR(51);
        SHA256_SCR(52); SHA256_SCR(53); SHA256_SCR(54); SHA256_SCR(55);
        SHA256_SCR(56); SHA256_SCR(57); SHA256_SCR(58); SHA256_SCR(59);
        SHA256_SCR(60); SHA256_SCR(61); SHA256_SCR(62); SHA256_SCR(63);

        wv[0] = ctx->h[0]; wv[1] = ctx->h[1];
        wv[2] = ctx->h[2]; wv[3] = ctx->h[3];
        wv[4] = ctx->h[4]; wv[5] = ctx->h[5];
        wv[6] = ctx->h[6]; wv[7] = ctx->h[7];

        SHA256_EXP(0,1,2,3,4,5,6,7, 0); SHA256_EXP(7,0,1,2,3,4,5,6, 1);
        SHA256_EXP(6,7,0,1,2,3,4,5, 2); SHA256_EXP(5,6,7,0,1,2,3,4, 3);
        SHA256_EXP(4,5,6,7,0,1,2,3, 4); SHA256_EXP(3,4,5,6,7,0,1,2, 5);
        SHA256_EXP(2,3,4,5,6,7,0,1, 6); SHA256_EXP(1,2,3,4,5,6,7,0, 7);
        SHA256_EXP(0,1,2,3,4,5,6,7, 8); SHA256_EXP(7,0,1,2,3,4,5,6, 9);
        SHA256_EXP(6,7,0,1,2,3,4,5,10); SHA256_EXP(5,6,7,0,1,2,3,4,11);
        SHA256_EXP(4,5,6,7,0,1,2,3,12); SHA256_EXP(3,4,5,6,7,0,1,2,13);
        SHA256_EXP(2,3,4,5,6,7,0,1,14); SHA256_EXP(1,2,3,4,5,6,7,0,15);
        SHA256_EXP(0,1,2,3,4,5,6,7,16); SHA256_EXP(7,0,1,2,3,4,5,6,17);
        SHA256_EXP(6,7,0,1,2,3,4,5,18); SHA256_EXP(5,6,7,0,1,2,3,4,19);
        SHA256_EXP(4,5,6,7,0,1,2,3,20); SHA256_EXP(3,4,5,6,7,0,1,2,21);
        SHA256_EXP(2,3,4,5,6,7,0,1,22); SHA256_EXP(1,2,3,4,5,6,7,0,23);
        SHA256_EXP(0,1,2,3,4,5,6,7,24); SHA256_EXP(7,0,1,2,3,4,5,6,25);
        SHA256_EXP(6,7,0,1,2,3,4,5,26); SHA256_EXP(5,6,7,0,1,2,3,4,27);
        SHA256_EXP(4,5,6,7,0,1,2,3,28); SHA256_EXP(3,4,5,6,7,0,1,2,29);
        SHA256_EXP(2,3,4,5,6,7,0,1,30); SHA256_EXP(1,2,3,4,5,6,7,0,31);
        SHA256_EXP(0,1,2,3,4,5,6,7,32); SHA256_EXP(7,0,1,2,3,4,5,6,33);
        SHA256_EXP(6,7,0,1,2,3,4,5,34); SHA256_EXP(5,6,7,0,1,2,3,4,35);
        SHA256_EXP(4,5,6,7,0,1,2,3,36); SHA256_EXP(3,4,5,6,7,0,1,2,37);
        SHA256_EXP(2,3,4,5,6,7,0,1,38); SHA256_EXP(1,2,3,4,5,6,7,0,39);
        SHA256_EXP(0,1,2,3,4,5,6,7,40); SHA256_EXP(7,0,1,2,3,4,5,6,41);
        SHA256_EXP(6,7,0,1,2,3,4,5,42); SHA256_EXP(5,6,7,0,1,2,3,4,43);
        SHA256_EXP(4,5,6,7,0,1,2,3,44); SHA256_EXP(3,4,5,6,7,0,1,2,45);
        SHA256_EXP(2,3,4,5,6,7,0,1,46); SHA256_EXP(1,2,3,4,5,6,7,0,47);
        SHA256_EXP(0,1,2,3,4,5,6,7,48); SHA256_EXP(7,0,1,2,3,4,5,6,49);
        SHA256_EXP(6,7,0,1,2,3,4,5,50); SHA256_EXP(5,6,7,0,1,2,3,4,51);
        SHA256_EXP(4,5,6,7,0,1,2,3,52); SHA256_EXP(3,4,5,6,7,0,1,2,53);
        SHA256_EXP(2,3,4,5,6,7,0,1,54); SHA256_EXP(1,2,3,4,5,6,7,0,55);
        SHA256_EXP(0,1,2,3,4,5,6,7,56); SHA256_EXP(7,0,1,2,3,4,5,6,57);
        SHA256_EXP(6,7,0,1,2,3,4,5,58); SHA256_EXP(5,6,7,0,1,2,3,4,59);
        SHA256_EXP(4,5,6,7,0,1,2,3,60); SHA256_EXP(3,4,5,6,7,0,1,2,61);
        SHA256_EXP(2,3,4,5,6,7,0,1,62); SHA256_EXP(1,2,3,4,5,6,7,0,63);

        ctx->h[0] += wv[0]; ctx->h[1] += wv[1];
        ctx->h[2] += wv[2]; ctx->h[3] += wv[3];
        ctx->h[4] += wv[4]; ctx->h[5] += wv[5];
        ctx->h[6] += wv[6]; ctx->h[7] += wv[7];
#endif /* !UNROLL_LOOPS */
    }
}

void sha256(const uint8 *message, uint32 len, uint8 *digest)
{
    sha256_ctx ctx;

    sha256_init(&ctx);
    sha256_update(&ctx, message, len);
    sha256_final(&ctx, digest);
}

void sha256_init(sha256_ctx *ctx)
{
#ifndef UNROLL_LOOPS
    int i;
    for (i = 0; i < 8; i++) {
        ctx->h = sha256_h0;
    }
#else
    ctx->h[0] = sha256_h0[0]; ctx->h[1] = sha256_h0[1];
    ctx->h[2] = sha256_h0[2]; ctx->h[3] = sha256_h0[3];
    ctx->h[4] = sha256_h0[4]; ctx->h[5] = sha256_h0[5];
    ctx->h[6] = sha256_h0[6]; ctx->h[7] = sha256_h0[7];
#endif /* !UNROLL_LOOPS */

    ctx->len = 0;
    ctx->tot_len = 0;
}

void sha256_update(sha256_ctx *ctx, const uint8 *message,
                   uint32 len)
{
    uint32 block_nb;
    uint32 new_len, rem_len, tmp_len;
    const uint8 *shifted_message;

    tmp_len = SHA256_BLOCK_SIZE - ctx->len;
    rem_len = len < tmp_len ? len : tmp_len;

    memcpy(&ctx->block[ctx->len], message, rem_len);

    if (ctx->len + len < SHA256_BLOCK_SIZE) {
        ctx->len += len;
        return;
    }

    new_len = len - rem_len;
    block_nb = new_len / SHA256_BLOCK_SIZE;

    shifted_message = message + rem_len;

    sha256_transf(ctx, ctx->block, 1);
    sha256_transf(ctx, shifted_message, block_nb);

    rem_len = new_len % SHA256_BLOCK_SIZE;

    memcpy(ctx->block, &shifted_message[block_nb << 6],
           rem_len);

    ctx->len = rem_len;
    ctx->tot_len += (block_nb + 1) << 6;
}

void sha256_final(sha256_ctx *ctx, uint8 *digest)
{
    uint32 block_nb;
    uint32 pm_len;
    uint32 len_b;

#ifndef UNROLL_LOOPS
    int i;
#endif

    block_nb = (1 + ((SHA256_BLOCK_SIZE - 9)
                     < (ctx->len % SHA256_BLOCK_SIZE)));

    len_b = (ctx->tot_len + ctx->len) << 3;
    pm_len = block_nb << 6;

    memset(ctx->block + ctx->len, 0, pm_len - ctx->len);
    ctx->block[ctx->len] = 0x80;
    UNPACK32(len_b, ctx->block + pm_len - 4);

    sha256_transf(ctx, ctx->block, block_nb);

#ifndef UNROLL_LOOPS
    for (i = 0 ; i < 8; i++) {
        UNPACK32(ctx->h, &digest[i << 2]);
    }
#else
   UNPACK32(ctx->h[0], &digest[ 0]);
   UNPACK32(ctx->h[1], &digest[ 4]);
   UNPACK32(ctx->h[2], &digest[ 8]);
   UNPACK32(ctx->h[3], &digest[12]);
   UNPACK32(ctx->h[4], &digest[16]);
   UNPACK32(ctx->h[5], &digest[20]);
   UNPACK32(ctx->h[6], &digest[24]);
   UNPACK32(ctx->h[7], &digest[28]);
#endif /* !UNROLL_LOOPS */
}

void sha256_noPad(sha256_ctx *ctx, uint8 *digest)
{
   int i;

   for (i = 0 ; i < 8; i++) {
        UNPACK32(ctx->h, &digest[i << 2]);
    }
}

跪求指点或发我邮箱279691233@qq.com

楼主:
没有高手帮忙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是把缓冲区数据放xdata,另外不要有未调用的子程序,否则keil会SB似得分出独立的内存出来,会导致资源不足

网友:
未调用的子程序 看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904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