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开关电路,高手请进!!!

楼主(2013-04-01):
有些电源在上电之后,输出电压会有一个从0V到5V的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电压对于TTL电平或者COMS电平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会造成电路的混乱或者错误。
所以,想做一个5V电源的开关电路,上电之后当电源的输出电压达到4.3V才开始对负载供电。如图1所示。
我做了一个开关电路,如图2所示。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开关三极管(3055)不能很快地从截止区进入饱和区,可能是我的参数设置的不太好,恳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再次谢过!!!

网友A:
D1稳压的值取小一点,让Q3的B极电流大一点, 效果不好是不是Q3的C极电压比较小?导致Q2的B上的电流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稳压的值取小一点,让Q3的B极电流大一点, 效果不好是不是Q3的C极电压比较小?导致Q2的B上的电流较小? ...

如果让Q3的b极电流大一点,就会让Q2提前从截止区进入放大区,这样电源电压还没有到4.3V,负载就有电压了。
我只是想把D1电流随电压变化的那种陡峭特性通过三极管进一步放大,也就是让电路具有更加陡峭的特性。这样可能就会有所需要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