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幫忙解決使用Protues無法單步仿真 PIC16F676 的問題...

楼主(2013-04-01):
Protues 試用過 7.8 及 7.10 sp0 Professional, 都無法順利單步仿真PIC16F676,請求幫忙解決...
Protues的原理圖很簡單,就只放置一PIC16F676及連接4MHz Clock (先不用其內部振盪源)
測試的程序也很簡單,隨便寫幾行...
******************************
        list      p=16f676
        #include <p16F676.inc>
        __CONFIG   _CP_OFF & _CPD_OFF & _BODEN_OFF & _MCLRE_ON & _WDT_OFF & _PWRTE_OFF & _XT_OSC

        ORG     0x000
        nop
        goto    main

main
start        goto        start
        END
******************************
然後將此程序的cof檔掛到PIC16F676後,按下左下方的單步仿真按鈕,接著會出現一PIC CPU Source Code及PIC CPU Variables視窗,至此一切正常
但接著如果按下PIC CPU Source Code視窗右上角的任一個單步執行鈕後,這些視窗就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是如果我將原理圖的PIC16F676換成其他PIC MCU,例如16F877,16F687等等,掛上上述相同的code,執行單步仿真又都沒問題,一切正常...
所以我想請教各位先進大俠們,該如何解決這問題???
Protues不可能不支援該型號的仿真啊(模型庫都有這型號了),所以請問該如何做才能單步仿真呢?

网友:
用过 16F877 单步仿真正常的路过。
有时间再试试 16F676。

网友:
为啥不用MPLAB直接联调Proteus呢,只要MPLAB能跑Proteus就应该可以!

楼主:
回上面大大的話...
有啊,一開始我就是用 MPLAB 在 debug mode 選工具是直接連調 Protues 來試的, 結果是一樣的...

楼主:
補充說明一下, 在 MPLAB 選用 debug 工具, 不管是選 PICKIT2, PICKIT3, ICD2 或 ICD3, 如要用來單步 debug (調適) PIC16F676, 都還要再購買一 Debug Headers(原廠編號為 AC162052)...又貴又不好買...而且 PIC 有很多型號. 如要實現在線調適, 都要買其對應的 Debug Headers (參見原廠 DS51292T 文件), 很麻煩...所以當初才會選用 protues 來當 debug 工具, 但沒想到第一個案子就踢到鐵板...
所以懇請各位大大幫忙測試您手邊的 Protues, 給在下一個指導, 感謝!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特地用 PPROTEUS 的老版本 7.2SP6 试验了一下。
PPROTEUS 7.2SP6 单步调试没有问题。
PPROTEUS 7.2SP6 和 MPLIB IDE 联调,单步调试也没有问题。
PIC CPU Source Code 及 PIC CPU Variables 視窗消失是小事,程序根本没有运行才是大事。
程序不能运行,表现在程序指针始终停留在第一个 nop 上。
检查仿真电路,MCLR 引脚可能没有上拉到高电平。

点击图片看清晰大图。

Proteus 仿真视窗

MPLIB IDE 和 Proteus 联调视窗

楼主:
感激涕零 JQ_Lin 大大的協助幫忙~ 原來我少加一個復位電阻, 多日困惑因 JQ_Lin 大仙熱心解答而豁然開朗!
再次感謝 JQ_Lin 大仙的幫忙解惑, 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