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手机蓝牙的朋友问题

楼主(2013-04-01):
我想用手机蓝牙去遥控单片机
问题是:
1。单片机侧用从蓝牙模块?
2。要是用主模块行不?

网友A:
单片机测用蓝牙从模块,和手机连好像需要从的,主的可能不行。

给你个网站看看,我以前做毕业设计用过他家的http://www.lanwind.com/bf10.php

网友B:
主的可以。在某宝搜hc05。蓝牙转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的可以。在某宝搜hc05。蓝牙转串口。

HC05是可以切换主从,你试试切换到主模式还能连接?

网友C:
蓝牙模块与电脑配对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c4MDg0.html
蓝牙模块与WM手机配对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g3MjI4.html
蓝牙模块与安卓手机配对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g2NjEy.html
蓝牙模块与单片机(实例为arduino控制器,可以认为是你的单片机)做无线串口通信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Y3MDQw.html

楼主看看视频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测用蓝牙从模块,和手机连好像需要从的,主的可能不行。

给你个网站看看,我以前做毕业设计用过他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模块与电脑配对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xNTc4MDg0.html
蓝牙模块与WM手机配对视频:h ...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05是可以切换主从,你试试切换到主模式还能连接?

我想选06或07
请指教哪个更好?

网友:
谁能分享一个在android上开发蓝牙的例程

网友D:
呵  前一周,搞了个HTC手机蓝牙控制的小车,用的就是从模式的蓝牙模块。触摸屏控制,还没做成重力感应(有空再搞一下)。

SDK的例子中,就有蓝牙双向通讯的了。简缩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  前一周,搞了个HTC手机蓝牙控制的小车,用的就是从模式的蓝牙模块。触摸屏控制,还没做成重力感应(有 ...

能否把你搞成功的小车资料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C05是可以切换主从,你试试切换到主模式还能连接?

额,我直接拿来用了,没细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直接拿来用了,没细纠....

根据使用过的朋友讲
在单片机侧
都是选择从模式的

楼主:
欢迎玩过手机蓝牙的朋友多多指教啊

网友E:
这个还要手机端的软件配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要手机端的软件配合吧

是的
我已经下了几个别人试验通过的apk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