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in函数中定义局部数组后,调用strcpy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今天调试门控器系统,在main函数中定义了一个20字节大小的数组,然后调用了strcpy,复制了一个字符串给这个数组。系统运行后,测试障碍物探测功能,好像门控器失控了,并且门控器还复位。  我把数组定义成全局的就没事了,定义成局部的,测试几次就会出现失控问题。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各位高手怎么看?
char version[20];
strcopy(version, "VER");/*VER是软件版本号*/

楼主:
没人过来看看呀

网友A:
拿分 走人

网友B:
不好意思, 点了举报。
看到这中无厘头的标题就特不爽。

网友C:
不能再main中定义,要在
main()
{
int a
}

要改为
int a
main()
{

}

曾经因为这样出过问题,忘记是在stm8 还是在stc编程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再main中定义,要在
main()
{

你还是没有讲到实质。。。不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分 走人

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点了举报。
看到这中无厘头的标题就特不爽。

题目很无厘头吗?

楼主:
等高手来

网友:
生成的汇编你跟踪下就清楚了,你用什么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题目很无厘头吗?

标题太简单的 不能说明帖子的主要内容   小心封ID  你发帖子时  没有看到红色的字吗    看看论坛规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230-1-1.html

网友B:
算了,告诉你吧, 不过你还是把标题改个明确些的。

用局部数组,使用的是栈空间,其它函数的调用会跟你这个数组公用内存空间。
所以,如果使用局部数据,需要使用memcpy,而不是strcpy
而使用全局数组时,这个数据组就由你的程序显式调用,系统不会跟你抢。
所以你用strcpy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告诉你吧, 不过你还是把标题改个明确些的。

用局部数组,使用的是栈空间,其它函数的调用会跟你这 ...

     实在抱歉,我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咱们这儿规则,以后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告诉你吧, 不过你还是把标题改个明确些的。

用局部数组,使用的是栈空间,其它函数的调用会跟你这 ...

我这个是裸机程序,没有什么操作系统,没怎么明白您说的

网友D:
没见过strcopy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strcopy这个函数。

抱歉,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告诉你吧, 不过你还是把标题改个明确些的。

用局部数组,使用的是栈空间,其它函数的调用会跟你这 ...

?????

网友E:
这个函数简单,自己写效率还高些,不就是一个循环,然后搬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函数简单,自己写效率还高些,不就是一个循环,然后搬移

我知道这个函数怎么写,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