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承诺50话费,各位帮忙看一下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3-04-01):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720-1-1.html
之前发的帖子,50话费酬谢,现在选出来一个方案 ,因为现在手头没有东西不能进行试验,求助各位帮忙看看是否可行

一个模块是使用12v 电压,有3个管脚分别与地接一个按键,按某个按键将触发不同功能。使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模拟按键按下效果,
自己弄了几天了总是不行,求助高手帮忙解决,不要是用继电器。

一下是论坛网友“z123”给的图,各位帮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够得话都可以。

网友B:
LZ还是建议你丢2000中国币外包硬件设计吧.

网友C:
话说找到了这个,很有灵气的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够得话都可以。

STC15F204EA单片机的io口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是建议你丢2000中国币外包硬件设计吧.

不是什么项目开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找到了这个,很有灵气的妹子

我还有这个呢

网友:
你用什么单片机实验的,你在按键上串上电流表看看按下去的时候电流多大,超过20ma 单片机不能驱动吧
一般io只输出几个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这个呢

这不是啥国模私拍么

网友:
1 2个图是可以实现的。第三个图就有点问题吧

网友:
你就用光耦方案吧,10k电阻可以不要,互相影响最小。
可能你想简单地用mcu的端口直接驱动的,但是因为压差问题实现不了。
其实mcu高电平驱动,一个电阻+一个npn三极管就ok。

网友:
一个NPN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电流多大?应该都可以实现,光耦性能较忧。

网友:
按键地方如果只要电压跳变可以的,如果有电流要求需考虑

网友:
个人认为Z123方案可行,可以领奖咯!!!

网友D:
uln2003不行吗?

网友E:
用光耦方案,比较安全。如果涉及到不同电源或者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光耦方案,比较安全。如果涉及到不同电源或者地的话。

共地的,不需要隔离的

网友:
第三个原理是啥?前面两个应该可以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方案都可以。没有实物先仿真试试

网友:
给第三个图上个仿真图吧,献丑了~~呵呵

低电平时

高电平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uln2003不行吗?

其实此IC方案是可以实现类似功能的,“只是楼主提到MCU输出低电平时模拟按键按下”,与此逻辑相反,故不符合

网友:
不就是个简单的控制嘛!还搞这么久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真相只有一个!

楼主:
履行承诺为论坛网友“z123”手机号:1591****593充值50元,谢谢给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