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频率档非常规应用:可化腐朽为神奇?

楼主(2013-04-01):
写了个芯片的驱动程序,电路和程序都是按照官方推荐的,可是怎么都不出数据。
无奈,各种测试,
然后在用数字万用表测时钟信号的频率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时候能够正常出数据了。
只要把万用表的表笔拿走就又不行了。
我试过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试,是不行的,只有万用表的频率档可以。

百思不得其解啊,希望坛子的大侠给解释解释。

网友A:
这个。。。楼主基本上属于硬件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基本上属于硬件新手

是啊,菜鸟一个,
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网友:
看不懂!你是来告诉我们结果的还是来求助的?

网友:
信号线有上拉电阻吗,偏置电路很重要的。

网友:
同意5楼,该是电路的问题,看看上拉下拉的问题,

网友B:
电路问题,具体自己发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问题,具体自己发现吧

把驱动程序里面的时钟信号线高电平脉冲时间缩短,问题解决了。
但是也没想明白原因。
是不是放上万用表频率档的时候时钟信号畸变,导致多出一些短脉冲时钟信号,歪打正着,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