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输出端与输入端间跨接0.1nF/2kV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4-01):
如图EUT为一个DC-DC模块,C3/C4的取值是0.1nF/2kV。
该电容是用来释放什么的?
是否与AC供电系统中的安规电容作用类似?
布线时这两个电容的线应该是走粗一点还是走短一点?

楼主:
附件为该模块的规格书。

网友A:
共模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電容.

谢谢提供关键词,已自行搜索。

但是依然有不明白之处,该电容跨接在原副边之间,而在做脉冲群实验时共模干扰是从原边输入的,这不就会经过原边被导入到电源后端电路从而影响后面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