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购部的USB转232无货了,求推荐工业用USB转串

楼主(2013-04-01):
邮购部的USB转232无货了,求推荐工业用USB转串。
淘宝上力特的很多,价格质量参吃不齐,担心买到假货。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或者阿莫能否提供当时邮购部供应商的采购方式?

网友:
刚拍了个

网友:
自己买个FT232,往上一放就好。。。不需要编程不需要下程序。。。

网友:
力特的大部分都是用PL2303的,反而稳定性经常有各种蛋疼的问题

网友:
力特的很多的,如果要求高些,多串口的可以用MOXA。

网友:
邮购部力特线有了,很好用.    环境不好,现在要找有隔离的

网友:
想做隔离的,你可以考虑FT232+AD的隔离芯片,也不是很贵。一个数字IO的Adum1200也才6块而已

网友:
FT232 是必须的 其他的 各种莫名其妙

网友:
FT232 是必须的

其次 CH341、340的

最后pl2303的  (下stc基本失败!)

神品cy7c68013a的线只在传说中。。。

网友(2013-05-02):
我有一种PL2303的,用来下载STC的下载很稳定性

网友:
力特有FT232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呵呵,同样是下载ST&C单片机程序@Win 7 64位系统、编程器是厂家的;
PL2303:驱动用的最新的支持win 7 64的,波特率不能太高,选择最低的1200或2400得碰运气;
用虚拟机虚拟xp 32位系统,只能用最低的速度,成功几率比64系统下稍高;

FT232RL的:64位系统下,秒刷 —— 1-5秒吧;
做PLC联机时,PL2303偶有死掉的现象:失去连接,串口测试提示串口被占用,重启才能解决;
FT232RL暂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