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裸机keil jlink调试下载

楼主(2013-04-02):
我的板子是mini2440..
搞了一个晚上,下了各种程序都只是能在keil上用jlink仿真..
用download 却不能下载...那arm9裸机程序该怎么用jlink下载到nand flash呢?
该如何设置option?...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3C2440.s...
compiling main.c...
src\main.c(14): warning:  #951-D: return type of function "main" must be "int"
src\main.c:   void main(void)
src\main.c:        ^
src\main.c: src\main.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delay.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16 RO-data=16 RW-data=0 ZI-data=1256
User command #1: fromelf.exe --bin -o  .\obj\my_led.bin  .\obj\my_led.axf
".\obj\my_led.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Load "C:\\Users\\Chump\\Desktop\\my_led\\obj\\my_led.AXF"
VTarget = 3.280V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CP15.0.0: 0x41129200: ARM, Architecure 4T
Info: CP15.0.1: 0x0D172172: ICache: 16kB (64*8*32), DCache: 16kB (64*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A
Info: RTCK is not connected
Info: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CP15.0.0: 0x41129200: ARM, Architecure 4T
Info: CP15.0.1: 0x0D172172: ICache: 16kB (64*8*32), DCache: 16kB (64*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A
DLL version V4.15n, compiled Jun 18 2010 19:55:09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0 2012 13:27:01
Hardware: V8.00
Hardware-Breakpoints: 2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0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4:
Id of device #0: 0x0032409D
ARM9 identified.
JTAG speed: 5 kHz
Info: RTCK is not connected
Info: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CP15.0.0: 0x41129200: ARM, Architecure 4T
Info: CP15.0.1: 0x0D172172: ICache: 16kB (64*8*32), DCache: 16kB (64*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A
JTAG speed: 5 kHz
Info: RTCK is not connected
Info: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Erase Failed!

楼主:
以上是错误代码!

网友A:
JLINK是在内存里面运行测试的吧。。你要看一下开发板的bootloader是不是支持把程序烧写到FLASH运行。

网友B:
bootload写入 SPI FLASH

网友C:
一般不是先把bootloader烧到RAM,再拷贝到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先把bootloader烧到RAM,再拷贝到FLASH?

请问你是如何用jlink在keil上下载程序的?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写入 SPI FLASH

不太懂..请问你是如何用jlink在keil上...下载程序的?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是在内存里面运行测试的吧。。你要看一下开发板的bootloader是不是支持把程序烧写到FLASH运行。 ...

嗯嗯..可以在SDRAM上稳定调试...但是就是不能下载...我的板子的程序是下载到nand flash的..

楼主:
我实验了一下..发现keil下生成的bin文件根本不能用supervivi烧写...(光盘里的bin文件可以)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目测LZ目前还没闹明白ARM启动过程。。。

网友:
貌似要自己写适合自己FLASH的算法吧,要是有现成的就可以直接用,要是没有就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
1.用bootloader烧 2.自写烧写适合自己FLASH的算法用jlink直接烧

网友:
我最近在keil下最近在移植lcd那个程序,问题真是多呀,给个方式一起讨论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Jlink下到SRAM的那个配置文件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板子烧写成功没??求指导

网友:
给你个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