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卖的一款开源便携示波器如何?DSO203

楼主(2013-04-02):
最近调试个音频播放器 始终没时钟输入 想测试27m以下的时钟信号。这个采样率72m 能测试不?
用过这款的说说感受吧。900多rmb 让我纠结额…学生一个,花钱要想着值得不值得

网友:
额,什么型号的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1000块买个普源的低端

网友:
真不如买个正经的示波器,也就1000多点

网友:
我测试时钟一般用万用表(数字的)直流档,方波就等于Vpp/2,如果是晶体,看两端是否有偏置电压就行。

网友:
测数字信号的话还是逻辑分析仪给力一些…………

300+ 就足够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实际上100±20的就够用了

网友:
去实验室借一个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38839-1-1.html

楼主:
经过对比还是买个大的合适,这个带宽太小了

网友:
开源的是DSO201,203并不开源。

网友:
记得带宽貌似是8M的。

网友:
电路设计花了很多心血, 可惜外观应是做成个玩具.

网友:
拿着iphone还问这问题麽..?

网友:
买过一个,说实话,不实用。就一玩具。可能作者觉得评价太苛刻了。但我买后用了几次就放那里生灰了。

楼主:
kayatsl 发表于  1 小时前
拿着iphone还问这问题麽..?...

……这是朋友送的。感觉买个鼎阳的100m比较划算

网友:
我记得是双模拟通道+双数字通道的。
那个店家如果相同的配置,做成个普通万用表那么大,外加黄色橙衣。
就算用黑白屏幕买的人肯定都一大把。

工程师拿个MP3在那调电路看着滑稽。

网友A:
还是别买了,不好用,测到的波形都不能放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买了,不好用,测到的波形都不能放大,缩小。

这个很重要。。!
坤哥的示波器不知如何,可以的话收一台二手的。
我有出国的打算,不想买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带不出去。。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落灰呢!买来两个月吧……当时一时冲动阿……不知兄弟有兴趣?价格好商量

网友:
有用过安泰信示波器的朋友没----最近想入台玩玩-----200MHZ的才2000元左右---不知道性价比如何!用过的朋友说说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