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和51有什么区别吗,求解答

楼主(2013-04-02):
mega16和51有什么区别吗,求解答,多谢了

网友: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内核结构,指令集,资源等都不同……

网友:
天上人间的区别

网友A:
共同点不多,区别一抓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点不多,区别一抓一大把

请举一些例子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举一些例子呗

指令集,开发环境,外设资源
按细了说的话寄存器结构之类的,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自己随便找本书看呀,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幼稚!!!

网友:
一问一答, 有区别。

网友:
这分销商太会见缝插针了。

网友B:
闲的无聊,多敲几个字,我来当个好心人吧。

首先51和AVR都是单片机,架构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MCU——数据运算单元,命令解析单元;
RAM——内存单元,类比于电脑内存;
Flash和EEPROM——数据存储单元,单片机程序以及关键数据都存于此;
外设——包括IIC接口,UART接口,ADC,DAC,等等等等;
其他……

所以从硬件上来说,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除了妈不一样,都是人类。

从指令集上来说,
51系列的单片机是基于Intel8086系列CPU指令开发出来的单片机,
mega16是ATMEL自己定制的专有的指令集。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换种说法:
51指令集是公开的,只要你能拿到授权,不仅Intel可以出51单片机,ATMEL一样可以,Green Logic也可以出51单片机。
但AVR的指令只是ATMEL专有的,ATMEL不同意,没人可以生产和AVR兼容的单片机。

从指令集上来说,51和AVR,就相当于英语和法语。

从开发环境来说,51只能用51编译器,avr只能用avr编译器。
虽然市面上有很多通用编译器,但只是拿到了相关授权,内嵌了核心而已。

所以,从开发环境上说,就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区别。

另外,最初的51外设一般比较简单,但AVR的外设要丰富得多。
虽然很多厂家生产了带有丰富外设的51,性能已经不弱于AVR,但这毕竟不是“原生”的51.
区别就相当于一个裸奔的英国人和一个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手拿AK47的法国人。

撸主,你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的无聊,多敲几个字,我来当个好心人吧。

首先51和AVR都是单片机,架构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以下几部 ...

8051是8051,和8086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
M16功能比51强大。指令集不同。

网友:
沙县和麦当劳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的无聊,多敲几个字,我来当个好心人吧。

首先51和AVR都是单片机,架构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以下几部 ...

相当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的无聊,多敲几个字,我来当个好心人吧。

首先51和AVR都是单片机,架构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以下几部 ...

这个解释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的无聊,多敲几个字,我来当个好心人吧。

首先51和AVR都是单片机,架构上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以下几部 ...

太感谢了,最近很要用avr很急,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