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没电如何快速的切换到铅酸蓄电池?

楼主(2013-04-02):
最近遇到个问题是主板是12v供电,平时是由开关电源供电的,并且对铅酸电池充电,当市电没电时,如何快速的切换到铅酸电池供电?虚心请求诸位帮忙。

网友A:
二极管 肖特基管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真接用两个肖特基管构成共阳对顶的方式就可以。

楼主:
能画个简图看看吗?非常感激

楼主:
如果两个肖特基管构成共阳对顶后,怎么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C:
以前我做实验用用过直接用二极管顶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实验用用过直接用二极管顶着的

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真接用两个肖特基管构成共阳对顶的方式就可以。

如果两个肖特基管构成共阳对顶后,怎么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 肖特基管

+1
.............

网友:
单独加一个充电电路

网友:
撸主的电子课是体育老师教的,估计!

网友:
双路电源哈。

网友D:
用二极管与大电阻并联正极接输出,负极接电池。在输出电路加稳压二极管与继电器构成过放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二极管与大电阻并联正极接输出,负极接电池。在输出电路加稳压二极管与继电器构成过放保护 ...

能截个图来看看吗?我比较愚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