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开通路由的uart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13-04-02):
一般的路由都引出一个uart,如何才能利用这个uart和stm32的uart进行通信,传输数据到网络?

网友:
呃,不太清楚,但我用过的板子一般都是直接ssh或telnet进去,然后直接读、写/dev/ttySX,也就是串口的设备文件。

我现在不清楚你现在是串口无法用,还是说串口默认是个终端,被占用了~,如果是前者,就试试我前面说的,如果是后者,就到/etc/inittab(或是你机器上的启动脚本,可能不一样)里面看有没有像下面这样一句话:

T0:23:respawn:/sbin/getty -L ttyS0 9600 vt100

直接注销就好,这样启动后就不会在串口打开终端了,如果你不想通过串口输出内核的信息,就改下uboot的启动参数,大概是这样的

console=ttyS0,9600n8 console=tty0

直接删掉就好

编辑原因:参数示例文字颜色不一至

楼主:
用超级终端连接WR340G+,设置为9600,8,n,1,无,得到以下结果

+Unknown PHY: 0141:0C87
Ethernet eth0: MAC address 00:15:6d:aa:ba:60
IP: 0.0.0.0/255.255.255.0, Gateway: 0.0.0.0
Default server: 0.0.0.0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RAM]
Ubiquiti Networks 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0.9.00483.1103151313 - built 13:14:
44, Mar 15 2011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Red Hat, Inc.

Board: Ubiquiti Ubiquiti AR2315/6/7/8 based board (Ubiquiti NanoStation2 detecte
d)

Arch: ar2316
  RAM: 0x80000000-0x82000000, [0x80040b80-0x80fe1000] available
Flash: 0xbfc00000-0xbfff0000, in 64 blocks of 0x00010000 bytes each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1.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RedBoot> cache off
RedBoot> fis load -d -e kernel
Trying LZMA decompression...
Image loaded from 0x80041000-0x801df25c
Entry point: 0x80196040, address range: 0x80042000-0x801bf000
RedBoot> go
[    0.000000] CPU revision is: 00019064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16kB, physically tagged, 4-way, linesiz
e 16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16kB 4-way, linesize 16 bytes.
[    0.000000] Linux version 2.4.27-ubnt0 (buildd@builder) (gcc version 3.3.3) #
2 Mon Dec 19 21:23:00 EET 2011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02000000 @ 00000000 (usable)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8192
[    0.000000] zone(0): 8192 pages.
[    0.000000] zone(1): 0 pages.
[    0.000000] zone(2): 0 pages.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9600 console=ttyS0,9600 root=/
dev/mtdblock2 rootfstype=squashfs init=/linuxrc ro
[    0.000000] Using 92.000 MHz high precision timer.
[    0.010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81.45 BogoMIPS
[    0.300000] Memory: 30436k/32768k available (1351k kernel code, 2332k reserve
d, 88k data, 68k init, 0k highmem)
[    0.42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    0.500000]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    0.580000] Mount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    0.660000] Buffer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740000]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820000] Checking for 'wait' instruction...  unavailable.
[    0.890000]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    0.940000]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    0.990000]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    1.060000]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    1.110000] Starting kswapd
[    1.150000] Squashfs 2.2-r2 (released 2005/09/08) (C) 2002-2005 Phillip Lough
er
[    1.240000] pty: 256 Unix98 ptys configured
[    1.290000] Serial driver version 5.05c (2001-07-08) with no serial options e
nabled
[    1.380000] ttyS00 at 0xb1100003 (irq = 37) is a 16550A
[    1.44000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1.490000]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550000] MPPE/MPPC encryption/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620000] spiflash: JEDEC compatible device detected (Manufacturer: 0xC2; d
evice: 0x2016)
[    1.730000] mtd: adjusted dev mtd2 size from 61440 to 65536 bytes
[    1.800000]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spiflash":
[    1.860000] 0x00000000-0x00030000 : "RedBoot"
[    1.910000] 0x00030000-0x00100000 : "kernel"
[    1.960000] 0x00100000-0x003c0000 : "cramfs"
[    2.010000] 0x003c0000-0x003e0000 : "cfg"
[    2.060000] 0x003e0000-0x003f0000 : "FIS directory"
[    2.120000] 0x003ef000-0x003f0000 : "RedBoot config"
[    2.180000] mtd: partition "RedBoot config" doesn't start on an erase block b
oundary -- force read-only
[    2.290000] 0x003f0000-0x00400000 : "EEPROM"
[    2.340000] 0x00030000-0x003e0000 : "Working flash"
[    2.400000] Initializing Cryptographic API
[    2.450000]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    2.500000]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    2.580000]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4096)
[    2.650000]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    2.700000] GRE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    2.750000] Linux IP multicast router 0.06 plus PIM-SM
[    2.820000]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    2.890000] Ebtables v2.0 registered
[    2.930000] NET4: Ethernet Bridge 008 for NET4.0
[    2.980000]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    3.030000] 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tech.com>
[    3.110000] All bugs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    3.190000]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    3.26000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68k freed
[    3.330000]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    3.810000] Algorithmics/MIPS FPU Emulator v1.5

楼主: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1.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这句貌似是重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超级终端连接WR340G+,设置为9600,8,n,1,无,得到以下结果

+Unknown PHY: 0141:0C87

就是啊,你直接用我前面的方法就成了,这个信息就是uboot和kernel输出的

直接改linux启动脚本就好了,uboot输出那段可以不关掉,但你要装好sshd或是telentd啊,保证你在无串口条件下也可以用网络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你直接用我前面的方法就成了,这个信息就是uboot和kernel输出的

直接改linux启动脚本就好了,ub ...

关键是我还没学linux。。。

楼主:
看来还是要继续啃鸟哥,学好linux,把路由改了,跟单片机联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继续啃鸟哥,学好linux,把路由改了,跟单片机联网

要我说就别玩这个了,我原来有个DB120改了128的RAM也可以跑openwrt,我都没有动过。买个android的电视棒,200多点,1.6G双核,1GRAM然后刷ubuntu,爽的没话说

楼主:
这个应该是常用指令了吧?

RedBoot> help
Manage aliases kept in FLASH memory
   alias name [value]
Set/Query the system console baud rate
   baudrate [-b <rate>]
Manage machine caches
   cache [ON | OFF]
Display/switch console channel
   channel [-1|<channel number>]
Compute a 32bit checksum [POSIX algorithm] for a range of memory
   cksum -b <location> -l <length>
Execute an image
   exec [-b <argv addr>] [-c "kernel command line"] [-w <timeout>]
        [<entry point>]
Manage FLASH images
   fis {cmds}
Manage configuration kept in FLASH memory
   fconfig [-i] [-l] [-n] [-f] [-d] | [-d] nickname [value]
Execute code at a location
   go [-w <timeout>] [-c] [-n] [entry]
Help about help?
   help [<topic>]
Set/change IP addresses
   ip_address [-l <local_ip_address>[/<mask_len>]] [-h <server_address>]
Load a file
   load [-r] [-v] [-d] [-h <host>] [-p <TCP port>][-m <varies>] [-c <channel_num
ber>]
        [-b <base_address>] <file_name>
Network connectivity test
   ping [-v] [-n <count>] [-l <length>] [-t <timeout>] [-r <rate>]
        [-i <IP_addr>] -h <IP_addr>
Launch Ubiquiti Networks LiteStation firmware recovery utility
   urescue
Reset the system
   reset
Display RedBoot version information
   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就别玩这个了,我原来有个DB120改了128的RAM也可以跑openwrt,我都没有动过。买个android的电视棒, ...

我的用途不一样,想用STM32/STM8采集数据,交由路由器处理,毕竟路由器的cpu频率高,ram和flash都大,最后写入远程mysql数据库里面,同时向STM32/STM8下达操作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用途不一样,想用STM32/STM8采集数据,交由路由器处理,毕竟路由器的cpu频率高,ram和flash都大,最 ...

我是用个8位单片机采集,然后交给电视棒处理,电视棒上跑的linux,路由速度高,能高过1.6G双核和1GRAM的电视棒么,对了,电视棒自带wifi,直接连入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个8位单片机采集,然后交给电视棒处理,电视棒上跑的linux,路由速度高,能高过1.6G双核和1GRAM的 ...

但我这个路由还是要做路由,负责基本的有线网络传输,这个基本功不能丢。
奇怪了,用ubnt登陆的账号密码居然在命令行里面登陆不了这个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个8位单片机采集,然后交给电视棒处理,电视棒上跑的linux,路由速度高,能高过1.6G双核和1GRAM的 ...

能说说这个电视棒的配置吗?很感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就别玩这个了,我原来有个DB120改了128的RAM也可以跑openwrt,我都没有动过。买个android的电视棒, ...

可以共享下吗,是什么电视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这个电视棒的配置吗?很感兴趣

MK808 GK802,然后就是google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享下吗,是什么电视棒

见楼上,哈哈

网友:
刚看了下,还是比较贵的,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