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平SVPWM算法问题

楼主(2013-04-02):
之前没做过此类的东西,就简单写了些SPWM的算法。现在转到SVPWM,单纯的开环,PWM的占空比是不连续的,比如说我从小扇区的x转到y的时候,PWM寄存器里面的数值会发生突变?好像听人说过一般不会如此,大家有什么看法不?

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3-08-15):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lz加油!

...已经解决了。。。谢谢支持。当中有一个变量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支持。当中有一个变量写错了。

网友B(2014-10-27):
对啊,感觉三电平基本只有pwm的调制没有加入什么算法,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两电平有那么多的控制算法,比如PI,神经网络之类的,小弟也有些迷茫,希望大哥回帖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感觉三电平基本只有pwm的调制没有加入什么算法,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两电平有那么多的控制算法,比如P ...

一样的,都有很多算法。PWM调制只是产生电压向量的一种方式而已。你说的算法和这个PWM调制算法没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都有很多算法。PWM调制只是产生电压向量的一种方式而已。你说的算法和这个PWM调制算法没关系的。 ...

哦哦,svpwm只是调制方法是把,控制的话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svpwm只是调制方法是把,控制的话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样理解对吧 ...

对,调制只是产生电压向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