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不能识别 win7-32

楼主(2013-04-02):
FET430UIF仿真器,IAR5.4.60 win7-32bit    驱动安装不正确啊,用IAR里边自带的驱动也不行。求救

网友(2013-08-30):
你先换成 5.3的版本  试试  要是还不行就换一个仿真器    用5.4好像要提示要升级硬件  5.3没有   我就用的5.3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换个仿真就好了

网友A(2013-04-02):
建议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0914

楼主(2013-09-18):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0914

3Q,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