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多层板内电层去掉部分铜皮

楼主(2013-04-02):
请问大侠如何在多层板内电层去掉部分铜皮,某个磁场检测芯片周围包括内电层不能有铜皮,内电层的铜皮能删掉么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感觉楼主很厉害的样子。帮顶一下。

网友:
那是负片……也就是说你在上面看不到铜皮,说明实际有铜皮;如果你在上面放一块铜皮,实际上该区域就被挖掉了……

网友:
如果是用AD的负片画法,可以用solid region ,如果是信号层可以用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A:
如果觉得不直观,转换成gerber文件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放置一块没有网络节点的填充喽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不直观,转换成gerber文件一看就知道了

有道理~~一试便知

网友(2023-04-25):
碰到同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B:
画禁止布线区,设置禁止铺铜,禁止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禁止布线区,设置禁止铺铜,禁止走线

新手可能会被负片搞晕。最好的画法 直接在不要想的区域画一块禁止区域。或是手动画铜避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