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静态功耗小的485芯片

楼主(2013-04-02):
求静态功耗小的485芯片,主要电池供电,从动。
求大神回复

楼主:
3.3V供电

网友A:
只是接收时静态功耗都很小,发送数据时功耗都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P型mos管,几毛钱的事

能提供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接收时静态功耗都很小,发送数据时功耗都挺大的。

主要用于被动接收命令,要求无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情况下,静态功耗下,有50ua以下的吗

网友C:
用ADM2483,磁隔离的,这个问题应该给莫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接485芯片的的电源,右边5V换成3.3V电源,下面ADC_EN 换成485_EN,低电平可以开启485芯片电源。

我 ...

就是一直要监听着,否则的话SP3481有关断功能,关断电流10ua
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DM2483,磁隔离的,这个问题应该给莫元!

不需要隔离,隔离要增加隔离电源!

网友D:
ab端挂个三极管给mcu中断唤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隔离,隔离要增加隔离电源!

如果你不怕这10块钱的成本,那么你就不用隔离电源吧,也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端挂个三极管给mcu中断唤醒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话通信协议方面,需要增加一个唤醒命令,等MCU回复以唤醒后,再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怕这10块钱的成本,那么你就不用隔离电源吧,也好用的!

看图
静态功耗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端挂个三极管给mcu中断唤醒

请问这样的电路行吗?

网友:
如果你是主站的话,你可以用个三极管关掉它的电源呀

网友:
SN65HVD37
SN65HVD72
ISL3172
SPX3483

网友(2013-06-05):
同问。。 也是希望有命令唤醒后在通信 完成后命令关断485芯片电源 这样最省电吧。
三极管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