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4-02):
我换汽车钥匙里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一个芯片,大侠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是电感吗?上面标的GS722.它表面是铁氧体材质的,有磁性,中间有线圈。该芯片 直径为8mm,厚度为3mm。
有两个引脚焊接在电路板上,另外两个引脚悬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频感应电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你图片上的那种电感是X、Y轴感应电感,圆形的是Z轴感应电感。破了一点只要线没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型号:GSD8026F-722

http://www.gangsong.com/cn/products_in.php?inId=143

网友A:
带无钥匙进入功能的遥控器吧

这个是125K低频感应电感

网友:
是个电感,貌似没什么的,芯片应该在反面中间位置呢。

网友:
先试一下,缺这一点影响不会太大。应该还可以用。
这是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无钥匙进入功能的遥控器吧

这个是125K低频感应电感

低频感应电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无钥匙进入功能的遥控器吧

这个是125K低频感应电感

请问,你知道具体的型号吗?我看能不能买到?

楼主:
哈哈哈,终于找到型号了。UC8026系列Z轴接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上的那种电感是X、Y轴感应电感,圆形的是Z轴感应电感。破了一点只要线没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感谢。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
“轴”感应电感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同问,这个电感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
这是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