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两轮自平衡用mpu6050好还是用加速度和角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3-04-02):
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侠来说说

网友A:
mpu6050就是加速度角速度合在一个芯片里的啊   楼主问的是 做两轮自平衡用mpu6050好还是分别用加速度和角速度传感器?吧

网友B:
mpu6050好,芯片自带,低通滤波,还有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就是加速度角速度合在一个芯片里的啊   楼主问的是 做两轮自平衡用mpu6050好还是分别用加速度和角速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u6050好,芯片自带,低通滤波,还有温度传感器

哪样好调试啊?

网友:
mpu6050好,电路简单,你用哪种陀螺仪的话,有时电路都得改半天,防止什么过冲啊。当然你电路都是好用的话,就没有太多差别。就是mpu6050自带的低通滤波还是很有用的,还有就是一般四轴上就有很多用mpu6050,成本很低还有用

网友:
,个人感觉mpu6050是初级版,ST 的L3g4200d是发烧版,mpu6050只是跑IIC,L3g4200d可以跑SPI,当你要把作品做好时就会发现,IIC和SPI不同的优势了!纯个人意见!

网友:
MPU6050吧,价格便宜,也够用了。

楼主:
mpu6050的资料好像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