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与ARM(OMAP3530)连接错误

楼主(2013-04-02):
自己现在需要FPGA与ARM进行通讯,用的是omap3530上的GPMC总线来实现的。

如图所示如GPMC的总线电路图,与FPGA进行连接,连接上电之后,没有加载驱动,
发现ARM端报错:
UBI error: ubi_io_write: error -5 while writing 2048 bytes to PEB 1195:22528, written 0 bytes
UBI warning: ubi_eba_write_leb: failed to write data to PEB 1195
UBI: recover PEB 1195, move data to PEB 1707
uncorrectable error :
uncorrectable error :
UBI error: ubi_io_read: error -74 while reading 512 bytes from PEB 1195:512, read 512 bytes
UBI warning: ubi_io_read_vid_hdr: bad magic number at PEB 1195: e4c0e400 instead of 55424921
UBI: run torture test for PEB 1707
UBI warning: ubi_ro_mode: switch to read-only mode
UBI error: do_sync_erase: cannot erase PEB 1707, error -5
UBI error: erase_worker: failed to erase PEB 1707, error -5
UBIFS error (pid 546): ubifs_wbuf_sync_nolock: cannot write 2048 bytes to LEB 692:20480
UBI: mark PEB 1707 as bad
UBI error: ubi_io_mark_bad: read-only mode
UBIFS error (pid 546): ubifs_bg_wbufs_sync: cannot sync write-buffer, error -5
UBI error: do_work: work failed with error code -30
UBI error: ubi_thread: ubi_bgt0d: work failed with error code -30
UBIFS warning (pid 546): ubifs_ro_mode: switched to read-only mode, error -5

似乎是文件系统被破坏了?
而且有时候在ARM下输入命令ls的时候会自动重启.
Nand Flash、SRAM、还有现在要用的FPGA是共用的GPMC总线,是不是因为连接了FPGA,设置的地方不对,影响了NAND中的文件系统呢?
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期待有好的解决办法。。。

你也是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
也是在做ARM与FPGA之间的通讯吗?

网友B:
FPGA不下载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不下载也会这样?

您指的是要在FPGA上面添加接口的时序程序,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要在FPGA上面添加接口的时序程序,是这样吗?

是的,如果FPGA不加载都出错那就别的问题,如果加载出错,说明逻辑有bug,把总线给弄坏了。不加载的时候FPGA管脚应该是三态。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A:
改用gmpc总线来通信这个速度更快。。。

请教 GPMC总线的数据接口速率是多大啊,比如16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