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串行驱动

楼主(2013-04-02):
O(∩_∩)O谢谢

网友A:
找到具体的驱动IC,再搜“IC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具体的驱动IC,再搜“IC 驱动”……

verilog写一串行驱动,屏型号GU12864E-UW1,不知道怎么写,复位时需对液晶屏什么操作

网友:
这个屏搜都搜不到……你要找卖你屏的人要驱动器datasheet,屏初始化代码……

网友:
还没用过,并行还不错

网友:
串的没整过

网友:
带字库的么?如果带字库一般就是st7920驱动的

网友:
液晶屏要有串并兼容功能。PSB脚高低电平选择串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