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探讨+指教——无线产品低功耗

楼主(2013-04-02):
因为没有具体细细了解过,所以发个帖子来聊天探讨。
身边基于无线的安防类产品越来越多,今后势必是一个趋势,举2个例子来表达我的疑问
1、电瓶车上原装报警器,配2个遥控器按键式的那种,报警器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等待遥控器的通讯?功耗会不会很大呢?
2、地下车库那种带无线感应和机械结构的防侵占车位锁,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等待遥控器的通讯?功耗会不会很大呢?
…………………………
如果功耗不大,很低,那么怎么做到低功耗的呢?一般的无线芯片会选择什么芯片?MCU会选择哪款?是否选择带无线的MCU?哪个频段比较合适?

好奇,期待,尝试…………

网友:
无线不代表低功耗……如果系统是交流电源供电的,用常规模式能得到最大的性能。

网友A:
(1)如果功耗不大,很低,那么怎么做到低功耗的呢?
A: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不等于芯片没进行休眠.1秒钟休眠800MS唤醒200MS也可以做低功耗

一般的无线芯片会选择什么芯片?MCU会选择哪款?是否选择带无线的MCU?哪个频段比较合适?
A:型号和价格有关,MCU多用430和EFM32.当然可以选带无线的MCU. 一般频段为433M.

楼主:
既要保持低功耗,小于1mA,最好是几微安或几十微安,又要保证产品性能的稳定。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往电子消费品的方向走,免安装,易解决供电问题。做工程之类的,取电什么的相对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功耗不大,很低,那么怎么做到低功耗的呢?
A:  一直处于接收状态不等于芯片没进行休眠.1秒钟休眠80 ...

想法很不错啊。这芯片貌似不便宜啊,请教一般的无线芯片和单片机,性价比高,体积小。

网友:
公司项目 我做了一个无线系统 ,我们的产品必须要做低功耗。CC1101有无线唤醒功能  功耗可降低到100ua左右 不过距离很近。我是用MCU控制接收间隔  1S 接收一次  一次接收5ms 这样 功耗可控制在80uA,
距离室内有障碍50米 没问题,空旷100M应该可以。  如果有需要此方案的 可详谈。可做双向传输。

网友:
我们 STM8L151+MPU6050+BK2421+一堆七七八八的小元件。睡眠9uA.
低功耗除了硬件选型及在作SCH时注意外,最重要的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