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硬件调试指南,刚刚整理好的,欢迎交流

楼主(2013-04-02):
        本文仅从尽可能全的方面做一个SI4432调试交流,说是指南只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与体会。为什么选择433MHz,为什么选择SI4432都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做为SI4432应用的文档之一,只做硬件说明,相关软件说明,请参考SI4432软件调试指南。
1、        资料准备
请下载以下文档(官网下载可能需要注册):
SI4432数据手册: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 ... cs/Si4430-31-32.pdf
AN435 SI4432 PA匹配指南: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Documents/TechnicalDocs/AN435.pdf
AN440 SI4432寄存器手册: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Documents/TechnicalDocs/AN440.pdf
AN427 SI4432接收匹配指南: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Documents/TechnicalDocs/AN427.pdf
SI4432寄存器配置软件: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 ... -Settings_RevB1.xls
如果想了解SI4432数据收发模式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AN537 SI4432直接模式,FIFO模式,包模式说明文档:
http://www.silabs.com/Support%20Documents/TechnicalDocs/AN537.pdf
有了以上文档,在使用SI4432时,不管软件,硬件都不会有什么难度。
2、PA匹配
官方的电路原理图是这样的:

        好吧,电路很简单,可是元件值如何选?射频器件差一点就差很多,是不是一定要用专用的射频元件?做为常温测试来说,普通器件就可以满足,当然,如果要考虑温度、谐波、灵敏度等,电感还是选用高Q的,电容选择COG材质的。
看看PA元件如何选,AN435里写得很清楚。不想看原理的可以直接参考其值:

        按以上参考值出17-19dBm是可以的,但是要满打满的出到20dBm,或者大于20dBm则需要根据板子微调部分元件,在你不知道如果调试时,可以小范围调整一下CM以及天线开关后面的低通滤波器,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调电感吧。
不想深究的可以跳过本节了,下面是AN435里对于PA匹配的原理性说明,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面看,其实SI4432的硬件手册里说得是很全的,多看手册可以学到很多。
SI4432内部的PA并非传统的A,B,C类放大器,也不是D类,而是E类放大器,其实就是一个开关而已。
下图是AN435里一个开关类射频放大器的结构图。这个放大器理解起来很容易,比传统ABC类放大器容易多了。其中Lchoke为上拉电感,与三极管C极的电阻是一样的作用,在S0开关时,会给Cshunt充电,经过C0和L0组成的带通滤器器,滤除开关过程中产生的杂波及谐波,再经过Lx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弦波。这类放大器只是提供一个方波,再通过LC选频。
        而SI4432实验使用的Switch PA是不是这样的呢?很明显与我们看到的SI4432 PA匹配电路不一样。SI4432手册里给的电路参考只有LC,一个谐波滤波器,天线开关前后的低通滤波器。其实这与图的开关类放大器的原理是一样的。想想,理想方波是多次谐波组成的,只需要用滤波器把基频选出来就好了。
是的,SI4432正是这样做的。Cshunt可能已经芯片内部集成(其实在SI4432某一份电路图还可以看到上面这种匹配方式),外部的Lchoke与C0只是为了在工作频率下得到一个足够好的方波,谐波滤波器正是要把开关频率的谐波都滤掉,后面再经过低通滤波器,以得到干净的基频。
        但是,使用这类放大器会有一个问题,当高速开关时,PIN脚上的电压因为电感放电会升高,最高可能会达到3.56xVdd。而SI4432的TX脚最高可承受的电压为8V,因此会出现在最大功率时,因为不匹配原因使TX脚被击穿,而最终造成SI4432永久性损坏。由此,Lchoke和C0的选择相当重要。AN435没有给出具体的算法,但是有一定的参考:Lchoke应选择尽量大,但其自谐振频率不能为工作频率,同时开关信号的峰值不能超过6.5V。由此,官方给出了以下参考值:
            以上的Lchoke与C0参数下,TX脚上的电压是多少呢,用以下电路图测试:
        结果为:
        可以看到,在315MHz频率下的Lchoke与C0元件值下,VDD=3.6V时,TX脚上的峰值电压为6.265V。
符合设计要求。此时的谐波情况如下:
        至此,剩下的事情就交由谐波滤波器与低通滤波器来解决了。相信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要设计的滤波器的损耗在工作频点上是最低的,这需要微调。值得一提的是谐波滤波器的设计,如下图是K=Lharm/Charm在不同值下的滤波效果:
        以上波形为时域图形,从其中可以看出,在K=1时,方波最为平整,因此谐波滤波器的Lharm、Charm之比为1最好,建议K=0.8~1。再根据Lharm与Charm的谐振频率为工作频率就可以确定其值。
        顺便再提一句,SI4432的功率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AN435没有细说,只提了一句,通过控制开关管的fingers。大胆的猜想一下,其内部开关管是由多个组成的,每增加一个开关管,就会增加输出电流,以增加输出功率。有这个猜想的依据是:手机基站几百瓦的功放管内部就是一个个小MOS管并联起来的。

3、LNA匹配
        说完PA,可以进行LNA的匹配了。与TX脚不同的是,RX有两个脚,分正负端,没错,这是差分信号。而天线开关进来的信号是单端的,所以,需要一个单端变差分的变换电路,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与RX两个引脚的阻抗匹配,在官方给的参考电路中,这两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下面就通过分析AN427来确定每一个元件值,及原理。
        比较让人开心的是,官方已经把SI4432 LNA的阻抗测出来了,难能可贵的是还发了张图给我们看:
        图中已经指示了常用频点的LNA阻抗,分实部和虚部,这个应该不用多说。经过等效变换后,可以得到内部的等效电路元件值,具体参考AN427的TABLE1。
        下面以315M做为匹配说明。下图是RX两引脚的阻抗等效电路图及该阻抗在史密斯圆图上的位置。
        在此简单的说明一下史密斯圆图,如下图,红色为阻抗圆图,绿色为导纳圆图。红色弧线为等电抗线,红色圆为等电阻线;绿色弧线为等电纳线,绿色圆为等电导线。在电路中串联元件表现为随等电阻线旋转,串联电感顺时针旋转,串联电容逆时针旋转,在电路中并联元件表现为随等电导线旋转,并联电感逆时针旋转,并联电容顺时针旋转。由此,很容易将RX的阻抗匹配到50欧。最终在实际电路中把两个电感合并为一个电感,这里只是按AN427的匹配步骤做。
        以上就将LNA的阻抗匹配到了50欧,但是,前面有说到,这部分电路还有单端变差分的作用,也就是RX两个引脚上的信号相位要相差180度,如何实现呢?
        官方已经给了我们例子,只需要在RXn上加一个电容就可以完成单端变差分的转换,那C2如果取值呢?我们知道电感的阻抗是正的,电容的阻抗是负的,当信号输入到Lmatch与C2上时,如果Lmatch的阻抗是C2的两倍,就可以确定Lmatch两端的电压相相位相差180度。但同时要保证RX两个脚匹配到 50欧,所以,原来LC匹配出来的电容值应该是C1,C2串联之和。以下是常用频点的参考值。
4、PCB布线
        很自然的,需要说一下PCB布线的问题。以下是一些网上的PCB布线规则:(以下为完全复制,不考虑版权)

…………我割…………我割…………我割…………我割…………我割…………
…………我割…………我割…………我割…………我割…………我割…………

PCB设计对整个系统的性能影响很大。以下是设计Si4432的PCB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①为了消除走线间的感性效应,应在PCB上空余的地方尽量多布置一些过孔。为了达到较好的射频通信效果,应对整个PCB都覆地铜。当提供了一个较好的RF地之后,TX/RX区域的对地敷铜区有助于减少甚至避免辐射干扰。
    ②电源接入端要添加去耦电容,且尽量靠近Si4432芯片。滤波电容也应该尽量靠近相应引脚,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滤波性能。
    ③Si4432的外围元件很少,应尽量使用体积小的0402封装贴片器件。其中,电感属于关键器件,需选用高精度电感。
    ④Si4432的扼流电感L1应尽量靠近Tx引脚;并联在RXn和RXp上的电感L2在PCB平面上应与L1垂直布局,Tx通道上的电感L1、L3、 L4、L5的方向需保证互相垂直以减少耦合;Tx通道和RXn/p通道之间未布线的区域应以接地的覆铜隔离开来,Tx通道匹配电路的布线区应尽可能不要占 用太大的板上区域。
    ⑤晶振的选择参照以下参数:等效串联电阻是60 Ω,负载电容是12 pF,频率准确度是±20×10-6。让晶振与芯片的晶振接入引脚尽量靠近,并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
    ⑥设计PCB时,QFN封装的Si4432芯片底部接地。在Si4432芯片底部打9个12 mil(1 000 mail=25.4 mm)大小的接地过孔,以确保良好的接地和散热能力,增强通信可靠性。
    ⑦板上的走线尽可能不要经过Tx/RXn/p区域,以防止匹配网络的耦合效应。

…………我割…………我割…………我割…………我割…………我割…………

芯片是4.0mm*4.0mm,20脚QFN封装,底部为地。必须通过一些过孔将芯片的地与pcb板的地很好的结合起来;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耦合,尽量避免一些较敏感的数字(和MCU相通信的网络),
射频走线平行,芯片底部不能走线。同样是为了尽量减少耦合,确保相同网络的走线线宽要相同,以及在空间允许的范围内敏感走线间距离至少为线宽的3倍;
在射频前端电路,相邻电感成相互垂直状放置,以较少耦合;
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中间留下足够大的地,避免相互间的耦合;
偏置电路中的扼流电感尽量靠近TX脚,减少发射对接收电路的影响;
射频电路中的元器件,尽量靠拢并使用较小封装的元器件,减少寄生电容的产生或影响;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射频走线和地之间的距离,最好大于0.5mm;
射频电路中,元器件接地的脚周围放置尽量多的过孔来减少寄生电感及其影响;
电源滤波电路中的电路应该尽量靠近vdd脚,以确保滤波电容和VDD间的环路面积最小;(要强调一点,参考电路中的电源滤波电容一个都不能少,每个电容都有其作用。此前有过,因为少了某个电容致使模块工作不正常,死机的现象发生)
晶振尽量靠近芯片减少寄生电容的产生,寄生电容过多容易产生频率漂移,晶体下面不要走任何线,特别是电源线;
射频前段电路放置尽量大的地和足够多的过孔,射频走线下面(BOTTOM 面)尽量不要走线或走过长的线,这样可以避免信号通过它们辐射出去;
射频线宽尽量粗,pcb板近量薄。

…………我割…………我割…………我割…………我割…………我割…………
…………我割…………我割…………我割…………我割…………我割…………

以上规则能遵守就不要冲突吧,主要就是:电感垂直放,地要多连续,过孔多,线不要太小气,馈线短,其它都不要紧。这是我的经验,可以不相信。看看我的板的布局,照抄吧,我没意见。

        再看看用机关枪扫过的板子,不要怕,不断就行。

        这个布局,板子功率在19.8dBm-21dBm,其中有元件的问题,但匹配已经足够好了,灵敏度在-120dBm@1200bps,一致性相当好,高兴了就是喜欢吹牛,打广告。最后看一个比较好的测试图,注意:频谱测量功能有误差,准确的功率请以功率计为准:

下面是PDF文档,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应该有很多人用这个芯片

网友A:
跟楼主比起来,我对论坛的贡献就是0啊,对SI4432的理解那就是扯淡!希望多跟楼主学习

网友:
顶楼主,为后来人做好铺垫!

网友:
多谢分享。难得有这样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比起来,我对论坛的贡献就是0啊,对SI4432的理解那就是扯淡!希望多跟楼主学习 ...

一起学习。

网友:
多谢LZ这么用心

网友:
赞一下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B:
强,~~赞一个!
对于射频电路设计,我是新手,顺便问下K=Lharm/Charm,是什么东西?其中这个图是用什么设备测试出来的,还是软件仿真?

网友:
很详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赞一个!
对于射频电路设计,我是新手,顺便问下K=Lharm/Charm,是什么东西?其中这个图是用什么设备 ...

Lharm和Charm是谐波滤波器的电感和电容,图上到论坛后有点模糊,PDF里的清楚一些。图是官方手册里的,应该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

网友C:
学习一下,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软件调试指南会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软件调试指南会发布!

正在写,但软件部分比较杂,正在整理,力求简单明了,不只是针对SI4432,希望大家看了文档,对RFIC调试都有参考。

网友:
下一个目标si4463~~楼主是否也弄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要用SI4432做项目

网友:
专业啊,佩服佩服。。。

网友:
LZ讲的很精彩,很专业

网友(2013-05-07):
谢谢楼主的精彩解说,楼主辛苦了。

网友:
用了这么久的4432,才知道自己知道还只是冰山一角,向楼主致敬!

网友:
留名,打算做一个

网友:
研究得好透彻,好好学习下

网友:
非常好,很有帮助

网友:
这么宝贵的资料!感谢!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下,那个4432的GPIO1、GPIO2 官方推荐图里怎么接到天线开关那里去了?还有我自己画的这个原理图可以吗?

网友:
资料太宝贵了
留下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下,那个4432的GPIO1、GPIO2 官方推荐图里怎么接到天线开关那里去了?还有我自己画的这个原理图 ...

富威(不过现在不代理了)问过我这个问题,他是从客户那里得到的,希望不是你。

我的回答是,功率小的时候应该没有问题,因为SI4431也是这样接的,但是如果功率大了

不保证没有问题,具体我也没有试过,板子里加一个天线开关,成本要增加5、6毛,想必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威(不过现在不代理了)问过我这个问题,他是从客户那里得到的,希望不是你。

我的回答是,功率小的时 ...

这个绝对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做这个没与任何人交流过只是用来自己学习的.我想问就是这两个IO是不是用于产生接收和发送中断的?打算就在官方推荐的20dB下使用我把这两个IO直接接在天线接受端是否可行?

网友D:
明白了,这两个IO可能是用于天线开关,不知道不接开关程序是否需要变动.还有谢谢楼主的指导

网友:
跟楼主一比,我的RF知识就是为0啊,战斗力只有5的渣渣啊

网友(2013-06-06):
学习一下,一直对射频无线知识为零啊

网友:
多谢楼主的资料,然后慢慢品尝!

网友:
学习下,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这两个IO可能是用于天线开关,不知道不接开关程序是否需要变动.还有谢谢楼主的指导 ...

这两个GPIO就是用于天线收发开关,这样只需设置一下,4432在收发时就会直接控制开关。如果没有开关,那发射功率就要小于10dbm,否则在发射的时候,会有可能4432的接收LNA。不连开关的话程序是否应该需要变动吧,软件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必须顶一下,敬仰一下

网友:
相当威武 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楼主,标记。好好读。

网友(2013-09-24):
我的模块外面只看到一个天线,怎么配置GPIO啊?菜鸟求教。

网友E:
楼主,我也搞了几片4432b1来玩,单独模块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输出功率我没测过,估计也有19db吧.
但是我加功放后4432会死机,SPI读取任何单元返回0x00,重新初始化后可以读取,但一发送就又死机了.
我用的功放是 RA07M4452M ,4432已经调整为17db输出(50mw)给功放了.
后来我尝试减少功放电流,电流在500ma以下是不会死机,发射功率输出有效,距离增加.估计这时的发射功率在1W以下.
但此功放的功率可以到7W,甚至10W,所以很不甘心,而且我觉得肯定是我哪里出问题了.
我是参照下面图做的,输入电容我不知道是多少,用了104和33p,104比较不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搞了几片4432b1来玩,单独模块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输出功率我没测过,估计也有19db吧.
但是我加功放后 ...

看看是不是功放输入反射太大。

网友(2013-10-29):
哈哈↘正好能应用上!分享快乐!

网友:
专业资料。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工作正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F:
LZ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大家所说的RFM12什么的RFM22B  23BP这些都是基于si4432的模块吗,RFM是不是就是SI4432和外围的电路构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大家所说的RFM12什么的RFM22B  23BP这些都是基于si4432的模块吗,RFM是不是就是SI44 ...

是的,华普的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华普的模块。

哦,谢谢,还有个问题例如我使用了华普这个模块外部控制的单片机PCB布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谢谢,还有个问题例如我使用了华普这个模块外部控制的单片机PCB布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注意,射频输出如果没有SMA头,引线尽量短,并且两边包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注意,射频输出如果没有SMA头,引线尽量短,并且两边包地。 ...

单片机引线尽量短,然后是不要有直角走弧线怎么样,有SMA头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全部铺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搞了几片4432b1来玩,单独模块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输出功率我没测过,估计也有19db吧.
但是我加功放后 ...

哇这个7W会不会对身体要求很大啊

网友(2013-12-02):
多谢楼主分享,真详细啊

网友:
楼主讲的太精彩了,纯技术贴啊,膜拜
和楼主比起来我显得好弱

网友:
好资料,我是设置部分还没还清楚,但已用例程,调试通了,

网友(2014-01-20):
mark,谢谢楼主的经验,更希望看到软件调试

网友(2014-03-11):
正在学习使用,mark

网友:
mark一下,后续有用

网友:
mark...只用过nrf24l01,有时间试试

网友:
用扫频仪调试各个高频通路容易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2014-06-11):
家里视乎还有si4432的片子,改天玩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调试,收下了。

网友G:
芯科实验室的技术手册都不错,如果能仔细学习的话
还有动手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科实验室的技术手册都不错,如果能仔细学习的话
还有动手实践

ADI的更不错。

网友G:
我正在调试ADI的PA,发射功率有问题,应该是匹配不好
手头上只有示波器和指针万用表,能凑合着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调试ADI的PA,发射功率有问题,应该是匹配不好
手头上只有示波器和指针万用表,能凑合着调吗? ...

那是比较难调,找手册看着标称电流调吧,电流与参考值越接近匹配越好,没设备只能这样了。

网友(2014-09-02):
想自己画个这样的板子,正需要天线匹配这块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4-12-06):
楼主讲解的十分透彻,建议加精!

网友(2015-02-02):
神贴,居然今天才发现,已收藏

网友:
不 明 觉 厉

网友(2015-09-10):
谢谢楼主分享,更希望看到您的设计资料

网友(2015-11-25):
一直对射频这块有着接近不了的态度, 多谢楼主,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mark 写的真好

网友(2016-01-25):
  谢谢楼主分享,收获很大。

网友(2016-03-09):
mark,正在学习,很强大的一篇。

网友:
谢谢楼主细致入微的介绍,收藏了,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SI4432模块硬件焊好后,可以在433M和315M之间随便切换吗?还是只能用某一频段通信? ...

可以切换只是外围不匹配而已。

网友(2016-05-05):
楼主,这个SI4463低功耗要好些,SI4432价格便宜些,这些模块做短距离通信比较适用

网友I(2016-11-23):
引用 楼主:
可以切换只是外围不匹配而已。

楼主在深圳?
是代理商吗?
这边无线用的比较多,现在是用华普的。

网友:
si4432是个好东西,硬件调试指南适用很多射频器件,收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深圳?
是代理商吗?
这边无线用的比较多,现在是用华普的。

不代理啊,现在做蓝牙了。

网友(2019-01-24):
SI4432硬件调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