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 单片机C语言精确计时(4MHz晶振),谢谢。

楼主(2013-04-02):
各位大侠

小弟PIC新手入门,求PIC 单片机C语言精确计时(4MHz晶振)。
最好是精确计时到1ms ,我可以直接更改变量来调整为其他时间。谢谢!

网友A:
Something like this is so easy that you don't need others to do it for you.

1) set up a timer to trip periodically;
2) in the timer isr, count pulses.
3)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mething like this is so easy that you don't need others to do it for you.

1) set up a timer to tr ...

Hi  millwood0

Good morning,thanks for your response.
It's more better if I use delay time because I need 11 type delay time currently. E.g. 1ms,2ms....10ms,200ms.
Whatsoever,thank you.

网友B:
人家看懂中文的  可怜的楼主
换编译器吧 有的编译器自带延时函数的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看懂中文的  可怜的楼主
换编译器吧 有的编译器自带延时函数的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

呵呵,算是对人家的尊重吧。
哪种编译器?推荐下?
之前用51,感觉延时函数挺精确的,到PIC就不行了。
捕捉交流电的过零点,然后PIC单片机软件延时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进而控制交流电机的软启动,有搞过没?赐教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搞过
CCSC估计适合你

网友:
用 timer1 計時中斷就行了,建議您晶振加快一點可以更精細。一般我都用20MHz或 10MHz x 4 (PLL)

网友:
定时器呗。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15935-1-1.html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任何单片机都可以计算延时函数的,不过用指令周期也有缺点,就是系统有多个中断,会导致延时>=传递值!你可以尝试用计数器做,误差会相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15935-1-1.html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任何单片机都可以计算延时函数的 ...

谢谢,我昨天试了多次,交流电机每次都是全速启动,没法软启动。看来不是延时的问题,可能概念上就错了。
等我调出软启动程序后发上来大家共享啊,

网友D:
我觉得millwood0有点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millwood0有点讨厌

话不可以乱说,会很伤人的,你搜一下他的帖子,就知道他很乐于帮助人的;而且好多帖子都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millwood0有点讨厌

兄弟,millwood0 可是高手啊,而且能抽空对大家指点一二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若是延时millwood0已经告诉你了,需要不同延时只有增加TIMERCOUNTs比较就可以了。
刚学单片机时千万 ...

谢谢,我用定时器试试。用延时函数就是图个方便,长时间不写程序,写之前都得先看看之前的程序回忆一下。

网友:
用它的软件模拟,慢慢调   分分钟就搞定

网友:
定时器,或者汇编算

网友:
用定时器,开中断后,自己算定时器初始值后,再测测跟实际相差多少,然后在软件中调整就是了!

网友(2014-03-17):
用示波器   就ok了

网友:
CCS C就可以了

网友:
要想精确度定时,不要指令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