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3530中GPMC总线异步通讯时钟问题!

楼主(2013-04-02):
在OMAP3530中使用GPMC总线进行数据的通讯的时候,使用异步的方式,发现其中不需要使用时钟信号,这个如何解释呢?

上面是硬件连接图,其中的clk并未与外部设备连接,这样如何进行数据的传输呢?

上面有异步通讯的时序图,其中FCLK为内部时钟,CLK无效,在编程中如何使用FCLK呢?
似乎并没有FCLK的接口啊,如何在FPGA中添加这个时钟呢?

网友A:
老大,总线只要RD/WR/CS就好了啊~~~既然是异步通讯还要这个CLK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总线只要RD/WR/CS就好了啊~~~既然是异步通讯还要这个CLK干嘛??

那时序图中的那个FCLK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3-06-06):
请问这种总线的16位的话,数据带宽能够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