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接直流空心杯电机!!!!!

楼主(2013-04-02):
求大神教教,怎么用三极管升压驱动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还有不用电调怎么实现调速呢.谢谢谢谢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
PWM调速。还有。三极管速度太慢了。

网友A:
用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吧。

谢谢,有没有原理图,需要用到三极管吗?

网友B:
网上应该有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应该有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的原理图。

要怎么选MOS管.怎么看参数

网友:
PMOS+NMOS做三相桥,上桥PMOS加三极管驱动,下桥IO直接驱动,PWM调速,六步换向

网友:
楼上的网友这是搞无刷驱动?直流空心杯电机一个MOS搞定。

网友:
电流多大?800mA以下选L911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