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

楼主(2013-04-02):
近排在搞CS5463这个片子,片子不进行资料说明校准时是非常好用的,方法是测一个额定的电压或者电流,再读有效寄存器的数值,形成一个比例进行计算就可以测得未知电压。

但是考虑到要测PF值,还是得按照资料校准,几天后发现校准有点麻烦,主要是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①:DC偏移校准不能与AC偏移校准不能一起进行,“一起进行”是说:芯片上电,VIN+,VIN-短接不加信号,程序上电,先进行DC偏移校准值大概为(0x07636a),延时一段时间,进行AC偏移校准,AC校准测得为(0x000000)

说明AC校准无效。然后,分别进行DC偏移与AC偏移校准,分开两个程序进行,上电两次,第一次测得DC偏移校准值大概为(0x07636a),AC偏移校准测得为(0xf89d1f),不知道这两个值是否正确?偏移校准完成后,断电,下载

增益校准程序,把VIN+,VIN-加大概150mv的交流信号进行AC增益校准,测得增益值(0x411e7c),同时读得Vrms的值为(0x99c614)。我的疑问是:DC偏移校准--AC偏移校准--增益校准,是不是分开几个程序,几次上电进行,

还是在一个程序完成,上电一次完成?  所谓的满信号是不是说250mv的0.6,还是想测的最大电压(如我需测量最大电压230V)经互感器或者分压电阻输入VIN+,VIN-的电压?貌似一定要250mv的0.6左右,Vrms的才接近0.6。

②我按照分开几个程序,几次上电进行,测得DC偏移校准值大概为(0x07636a),AC偏移校准测得为(0xf89d1f),最大电压230V经互感器输入VIN+,VIN-(大概150mv)的电压测得增益值(0x411e7c),根据这些数据测的230V附近

的电压相差1V左右,但是随着电压降低线性度越来越差,不像CS5463说的%0.1,看来很多资料都说要通过线性度拟合进行算法处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菜鸟!!!!

网友(2013-06-18):
你好,你CS5463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疑问,方便留个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