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输入阻抗太大,对SD16_A哪些方面的影响?

楼主(2013-04-02):
请问 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太大,比如20K欧姆,
对SD16_A的哪些方面的有影响?
我考虑到的有:
1. 采用频率
采用保持的时间会比较长,根据数据手册的计算33K欧以下没有问题的。

2. 电流分流引起的偏差
这个可以计算校正的。

我用的MSP430F47126的SD16_A, 没有buffer。
数据手册说:
Input impedance(one input pin to  AVSS)  200k
这个阻抗,指的是直流部分吗?

我的传感器其实就是个电阻分压,输出阻抗约20K,想省掉运放直接接了。

大家愉快!

网友A:
这个200K阻抗是指AD输入端的阻抗,不是说外部挂载的阻抗。你可以直接分压后进AD,无需接运放来跟随。

网友B:
输入阻抗越大对源的影响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00K阻抗是指AD输入端的阻抗,不是说外部挂载的阻抗。你可以直接分压后进AD,无需接运放来跟随。 ...

嗯!这两天仔细研究了一下。
确实这个200K,如您说的一样,是AD输入端对地的阻抗,会吸一定量的电流。

如果只是影响电压分的比例还好,就是不知道这个200K是否稳定,以及温度系数如何?

担心对最后的精度和温度系数有影响。还是打算用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阻抗越大对源的影响越小

是啊,这就是很多时候要用跟随器的原因。
尤其是电阻桥的时候。

多谢两位热心!
祝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