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LGT8F08A-SOP8 JTAG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3-04-02):
LGT LGT8F08A-SOP8 JTAG程序烧录时候 芯片只能烧录一次 ,第2次就不行了。。。试了好几片都是这样。。以前AVR芯片也有这个问题 是选择外部晶振了 ,,但是LGT我看了下是选的内部晶振 上电默认设置的我都没改。。求原因

楼主:
补充 我用的内部晶振 没有外部晶振

网友(2013-05-04):
芯片型号选错了。恭喜被锁片了……
买个或者自制个ISP工具擦除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3-07-29):
请问用什么软件擦除?

网友A(2013-12-28):
搭车2问下,这个SOP8封装的是不是只有1KB的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2问下,这个SOP8封装的是不是只有1KB的FLASH?

目前提供的SOP8的08A也是8K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