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控制变频器正反转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4-02):
想用ULN2003控制变频器正反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有谁这么用过吗?初步试了一下,是可以驱动的。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
还是用光耦吧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的DI输入段子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光耦,跟PLC的输入端子是一样的!

楼主:
有先用光耦隔离了,然后再驱动20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的DI输入段子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光耦,跟PLC的输入端子是一样的! ...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86

楼上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的DI输入段子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光耦,跟PLC的输入端子是一样的! ...

加个光耦可以隔离单片机跟变频器的。变频器自带的光耦是为了隔离变频器内部的cpu与强电部分的。所以最好要在外边加个光耦的。一般光耦可以提供几十ma的电流,所以光耦直接驱动变频器端子就可以了没必要加2003.

网友:
直接控制也没有问题。变频I0在内部都有光耦隔离。这部分变频器手册都有啊。

网友D(2014-08-25):
引用 网友C:
加个光耦可以隔离单片机跟变频器的。变频器自带的光耦是为了隔离变频器内部的cpu与强电部分的。所以最好 ...

你好,请假下,变频器外部多段速控制端子功能,导通时只是需要驱动里面的光耦吗?因为涉及到频繁调速,要是采用外部端子控制,用继电器可能会影响寿命。若考虑用光耦驱动是否可以?按你说的里面也就是普通光耦,几十mA的电流。我在网上没找到内部的原理图...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假下,变频器外部多段速控制端子功能,导通时只是需要驱动里面的光耦吗?因为涉及到频繁调速,要 ...

直接用光耦驱动就行,直接给高低电平。根据变频器输入是NPN还是PNP选择合适的光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