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SK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02):
请问各位个问题,光模块的FSK通信中,是怎么传输的,跟PC与模块单片机之间的传输是一样的吗,具体是怎么传输的

网友:
FSK是以不同的频率表示不同的值,如果只是二进制,就是用高低两个频率表示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