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3-04-02):
为什么我的1602背光电源一接上,DB7就是高电平,而且一直不下去,导致忙检测过不去,线路检查过,没有接错,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指教

网友A:
1602的背光和工作电压是分开的,如果互相影响,估计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的背光和工作电压是分开的,如果互相影响,估计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 。 ...

刚用电源直接加上去试的,加背光的时候,DB7是高电平,不加背光加电源的时候也是是高电平,只加背光他还是高电平,但我把它安在一个51的开发板上,他就正常了。可是我要用mega8,实在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