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mpu6050+hmc5883用四元数做姿态识别转过90度才输出9度...

楼主(2013-04-02):
各个角转过90度才输出大概9度,我现在每个角都乘以10这样才得到真正90度的旋转。。。检查了好久都没有发现问题啊,,,晕

网友:
6050换算成角速度的时候算错了吧,或者是弧度转角度、角度转弧度时缩小了10倍。

网友A:
楼主古,姿态解算出来了,讲这部分的代码分享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古,姿态解算出来了,讲这部分的代码分享下呗。

代码也是来自论坛啊,,,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也是来自论坛啊,,,嘿嘿

谢谢楼主,下去好好消化下。

你用这个做的效果如何?我现在的四轴姿态结算卡住了

后面的飞控控制,先用简单的PID。

网友:
楼主,不用5883可以用这个四元数法得出姿态吗

网友:
看下几分时间,这个需要用中断来搞。 而且不会是°到弧度的问题 ,因为那个系数是57.3

网友B:
你先别用四元数,只绕一个轴转,直接用陀螺仪角速度积分,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别用四元数,只绕一个轴转,直接用陀螺仪角速度积分,看看对不对

已经解决了,就是上没仔细看那个串口与上位机的协议,他是缩小10倍传到上位机的,再乘以10就OK了,,,

网友C(2013-05-09):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6050跟hmc连在一起,怎么读hmc的数据,地址是多少?还要设置6050的模式吗?本人单独测6050  和 hmc 都没问题,硬件连在一起了,就读不到hm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6050跟hmc连在一起,怎么读hmc的数据,地址是多少?还要设置6050的模式吗 ...

要读什么就先写器件地址,再写要读的寄存器,,,具体还是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D(2014-03-31):
我和楼主研究一样的程序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算式没搞懂,楼主能解释下吗?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表示的是机体X,Y,Z在参考系的投影,但是程序中
          (1) bx = sqrt((hx*hx) + (hy*hy));
               bz = hz;
         (2) wx = 2*bx*(0.5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 - q1q1 - q2q2);
表示什么?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1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研究一样的程序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算式没搞懂,楼主能解释下吗?
vx = 2*(q1q3 - q0q2);
  vy = 2*(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189-1-1.html

网友:
楼主,分享下你现在的这个程序呀?我现在也在用mpu6050+HMC5883,苦于没有头绪,拜谢了

网友(2014-07-11):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6050跟hmc连在一起,怎么读hmc的数据,地址是多少?还要设置6050的模式吗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单独读6050和5883都没有问题,但在一个模块上,5883连在6050的AUX上的时候就只能读出6050的数,5883的数很不准,只有部分角度

网友:
是不是计算过程中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6050跟hmc连在一起,怎么读hmc的数据,地址是多少?还要设置6050的模式吗 ...

你好,你所问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_<)~~~~

网友:
lz,你是用什么软件查看实际输出姿态的啊?求解

网友:
有做过DMP吗

网友E:
菜鸟问题一下,单 MPU6050 不是可以做资态识别了吗,这个HMC5883主要作用是啥?

网友F(2014-08-11):
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输出来的书是一个固定值啊

网友:
今晚看看,最近做dmp但是Yaw漂移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输出来的书是一个固定值啊

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正确吗?

网友(2014-11-09):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033-1-1.html
DMP 这个个帖子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菜鸟问题一下,单 MPU6050 不是可以做资态识别了吗,这个HMC5883主要作用是啥? ...

貌似是纠正MPU6050计算出来的Y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