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便携式GPS数据记录仪电路。想DIY,一些元件貌似买不到

楼主(2013-04-02):
很久之前就想DIY一个GPS数据记录器。论坛上也有网友用EEPROM做存储的。不过我想用SD或者TF卡,这样就可以一直记录。出去玩就带着,过一两个月导出记录的数据到google地图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月自己逛了那些地方。然后,只要有数据,还可以分析自己的最大速度之类的。

网上看到这个网站上有一个开源的,功能跟我想的一模一样。http://elm-chan.org/works/glg2/report_e.html 只是看他的电路图里面有几个元件淘宝上搜不到合适的。

原理图如下(点击可查看原图):

里面有个锂电池充电芯片LTC4054L X宝上貌似找不到,还有稳压芯片XC62FP3002。不知道那位大神能推荐一下可替换,能方便买到的?

开源的那个是用的洞洞板焊的,我打算如果能买齐元件,画一个PCB。

那么小的GPS模块估计也难买,做成网址里面的那般大小估计困难。我手里有个GPS模块是2cm*2cm见方的,还不自带天线。

俺也是电子小鸟一只,懂得不多。希望大神们能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再传一些上面网址里面的图片:

网友A:
稳压芯片可以用xc6203 系列的,充电芯片可用ME4054。具体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芯片可以用xc6203 系列的,充电芯片可用ME4054。具体看规格书

多谢推荐。由于还有其他元件在一家淘宝店买,所以买了
充电管理 TP4057 替代 LTC4054
稳压芯片 HT7130 替代 XC62FP3002
三极管 S8050 替代 RN1304
不知道行不行。

回来先搭电路试试。

网友:
楼主成功了,来说一声啊,我也仿制一个。

网友B(2013-07-20):
估计是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有成功

no,已经做好了。不过没能做到那么小。一直没时间整理。明天整理整理上传!

楼主:
资料已发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3286-1-1.html

网友:
来看看,这几天弄GPS。。。

网友(2013-08-25):
佩服楼主的探索精神!
好文章!

网友(2014-03-05):
不错,应该很好玩吧

网友C(2014-04-18):
熔丝位,怎么设置啊,楼主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熔丝位,怎么设置啊,楼主求教啊

我记得源代码里面有,自己找找。

网友C:
楼主,熔丝位不设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熔丝位不设置可以吗

不设置不行吧,我记得源代码里面有熔丝位说明。

在main.c里面原作者说的很明白
FUSES = {0xE2,0xDD,0xFF};        /* ATmega328P fuses: Low, High, Extended.
This is the fuse settings for this project. The fuse bit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output hex file with program code. However some old flash programmers
cannot load the fuse bits from hex file. If it is the case, remove this line
and use these values to program the fuse bits. */

熔丝位是0xE2,0xDD,0xFF

楼主:
0xE2,0xDD,0xFF 顺序是 低位 高位 扩展位

网友C:
对了,楼主一般的GPS模块有源的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楼主一般的GPS模块有源的多少钱一块

几十块钱吧。

网友C:
50块够吗,带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块够吗,带天线的

不知道哎,你淘宝上能买到就行。

网友C:
那楼主当时买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当时买了多少?

我的GPS和天线是分开的。当时七八十吧。一起。不过分开的导致安装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仿制一个。。。

网友(2014-05-21):
楼主,tf一开始可以读出来,后来就读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当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tf卡,在那里买的,是高速的还是低速的

网友:
换了好几张卡了

网友:
差不多都是一开始可以读了一次后,就不行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普通TF卡啊,闪迪的有,其他的也有。你看看你那个TF卡电压是不是高了或者什么。

网友C:
楼主格式化的时候是在电脑里还是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格式化的时候是在电脑里还是用手机,

电脑格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