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选择JTAGICE mkII不能识别,是啥问题?

楼主(2013-04-02):
如题,IAR提示如下:
已经短路PCB背面焊盘,将LGT8X_JTAGICE_USB_v1.5.bin拖入USB中。

楼主:
已经解决了,没有安装mkII驱动的原因,安装<<AVRJungoUSB.exe>>, 再升级MKII固件<<SWDICE_mkII_studio4_v1.5.bin>>即可。

网友(2013-05-20):
非常感谢,,升级MKII固件<<SWDICE_mkII_studio4_v1.5.bin>> 完成,,
现在IAR AVR可以用了...

网友(2013-10-28):
按楼上的做法 OK 非常感谢

网友:
一场虚惊!

网友(2014-12-17):
您好  最近在用IAR 调试avr单片机 但是用jtagice MKii 不能下载调试起来  我怀疑是IAR 设置的问题  希望您给指点下 谢谢  我的q  37537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