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画的pl2303模块无法识别usb设备啊?

楼主(2013-04-02):
        我自己画了一个pl2303模块。但是,为什么我接上电脑以后显示的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啊?
附上原理图和pcb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不是需要装驱动么 另外R9 R10 用20欧左右的电阻。

楼主:
有换成27欧姆的,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换成27欧姆的,也不行啊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PL2303
参照这个核对下,要不就是驱动的问题了,完全卸载再安装多试试。

楼主:
先谢过了,我再对照仔细看看

网友A:
无法识别设备,基本都是D+ D-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设备,基本都是D+ D-反了

d+ d-反接以后什么反应都没有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芯片后缀是什么?我这个是HX的,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芯片后缀是什么?我这个是HX的,可用

我的也是HX的。谢谢你。

网友:
看看芯片后缀,你这个是没有后缀的那个。

网友:
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
楼主你的4引脚没有接电压吗?

网友:
3.3V不接么?我看很多稳定的都接了3.3V的

网友:
我的也是啊!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麻烦讲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C:
R9 R10直接短接就可以。如果嫌不安全焊上56R电阻。另外那个VDD_232(VCC_IO)脚必须接3.3V或者5V。否则串口通讯部分不会有电压。
而且所有表明VDD的引脚必须接5V。你的第八脚接了地,这片芯片估计是必挂了……
13、14脚两个TWI线的10K电阻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 R10直接短接就可以。如果嫌不安全焊上56R电阻。另外那个VDD_232(VCC_IO)脚必须接3.3V或者5V。否则串口通 ...

千恩万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