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占空比调节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3):
用CPLD和R-2R实现DDS波形发生,三角波和正弦波都没有问题,请问如何实现方波输出且占空比可调?给一个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对幅值没有要求的话 直接分频输出

网友:
纠正:应当是矩形波,方波定义是50%的矩形波

网友:
高电平 <---> 计数器1,低电平<--->计数器2。

网友:
楼上正解,单片机不也是这么干的嘛

楼主(2013-06-07):
结贴:DDS下PWM波产生方法,用一个比较器和查找表地址做比较,即可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