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430单片机在调试程序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4-03):
我测试430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当在调试模式下全速运行程序时,发送命令和接收数据都正常。但是退出调试模式,让单片机自己运行时,发送命令后,返回的数据就不正确了。基本上是把发送的数据原样返回了,或者稍有不同。请问又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问在编译器里是不是有什么选项要设置。我刚用430单片机,对设置不了解。

网友:
你的时序对不对

楼主:
时序应该没问题的,不然仿真运行时也不可能正确啊。刚才又测试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脱机运行后,单片机还未进入通讯模式时(此时串口的发送和接收中断还未打开,通信程序没有经过完整的初始化配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就能接收到刚发出的命令了。这是怎么了?难道串口调试助手会自发自收吗?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退出调试模式,脱机运行时,必须还得连接上仿真器,单片机通信程序才能运行正常。当把调试下载线拔掉时,就出现上边说的错误情况了,发什么接收到什么,或者稍有不同。什么原因???

楼主:
请问使用LSD-FET430UIF仿真器,是不是在仿真下载程序的同时,程序也被编程进入了单片机。之后推出仿真模式,把掉仿真器单片机就能真实运行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检查CPU供电电源...
或者说你用个好点儿的3.3给单片机供电再试试看..
我觉得跟电源有关,

楼主:
哦,我在看看吧

楼主:
总算找到问题的原因了,但为啥又碰到一个邪门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复位或者晶振的问题,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又有什么新问题了呢

楼主:
挺郁闷的问题,不想再说了。虽然不是你说的原因,不过你怀疑的方向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说下原因呗,后续的人说不定还能参考下呢

楼主:
那是一个很邪门的问题,不是芯片和仿真器的事,而是电脑和串口线的问题,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总之现象是在仿真调试模式串口发送和接收程序正常的,但是退出仿真模式脱机运行后就不会发送数据了。

楼主:
换了同事的电脑,并换了一根新的串口延长线再实验,就莫名其妙地好了